[电源] 使用6年后,紫米20w快充充电宝二合一拆解测试

楼主(2024-12-09):
这个充电宝6年前买的,紫米,20w快充支持QC2.0协议。

当时,大部分手机的电池容量不大,充电宝6000mAh就能给iPhone充满一次。

效率没测过,下面有拆解图,看芯片可以评估下。

发图不容易,打赏点家园吧

拆解后懒得装回去了,放到积分商城去,喜欢的3000家元拿去玩(快递只能顺丰,成本有点高)。

底部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字迹几乎磨光了

设计比较淳朴,黑色砖头一块

QC2.0,且只有A口,对现在的手机来说,大部分只能10w充电。

与现在高级集成度相比,原件比较稀疏,但是做工非常不错,电池内部全包围固定,打满了胶。

底部芯片放到二楼。

电解电容,6年竟然没有失效。

来个全家福

电芯是LG,3000mAh,好评

做工规整,两并联

6年后上百次循环后,并联内阻28毫欧,单节60毫欧(感谢楼下的网友指正,我一开始竟然说14毫欧,人老了)

电量测试

最终结果竟然还有2900mAh,耗损5%左右,但内阻太大,没法用了。

芯片放大,放到二楼吧。

网友:
浅紫LG比灰颜色好点,不易漏液。充电宝加电源二合一,适合经常旅行。

网友:
还有这样的宝贝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lg电池也不错

网友:
两并联内阻28.8毫欧,说明单个电池接近60毫欧了!

网友:
这个设计很另类

网友:
老产品做工真不错,不过电池两节并联28.8,一节应该是超过56毫欧了。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个“宝贝”,就是嫌体积大,冷落它好久了,回去记得充个电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A:
体积实在太大,容易从墙上掉下来。。。

网友:
充电器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拆了实测2节18650并联容量2200 懒着换了 扔了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宝也是很多年了,但是就用过两三次,一直放在那里

网友:
以前见过品胜有一种类似的,二合一会不会容易过热死。。。

网友B:
楼主这充电器我有一个测量内阻不准确,是不是接触不好?一节电池反复拔下又按上去内阻变化无常,多则300-500毫欧低至10多毫欧,和毫欧表测量结果区别甚大。

网友:
充电宝电池的循环其实都不多的。
家里两个充电宝,就过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用用。
一年也没几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充电器我有一个测量内阻不准确,是不是接触不好?一节电池反复拔下又按上去内阻变化无常,多则300-50 ...

充电器测内阻是通过电流、电压变化估算出来,非常不准确,测内阻必须使用交流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实在太大,容易从墙上掉下来。。。

跟现在100w充电器大小差不多,就是充电速度太慢,但可以当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