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10手机突然不能用了(无法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10):
深圳美女寄修一台荣耀10手机,说是突然不能用了,其实这么老的手机已无维修价值,但她是想要资料,所以要修!

手机上加热台,后盖下方掉漆了,以为是拆修过产生,后来问了是未修过的

拆开后盖,确实是没有被修过

拆下主板的所有螺丝,把石墨烯贴纸掀开,用好电池测试下看是否是电池问题,结果同样无法开机无法充电,就基本确定为主板坏

撕掉散热贴纸,把一屏蔽盖也带走了

拆下主板

拆开CPU的屏蔽盖

用曲线电源看看主板单板开机电流,发现电流抖动后定在80mA左右这样反复!是缺运存的电流

主板上手术台

先拆下运存,它是通过CPU连接到主板线路的,所以可判定为CPU极大可能虚焊了

再拆下CPU,来个合影,IC上面有黑胶

先处理好运存,植锡

再处理好CPU,并植锡,在这里我用的日本千住183度中温锡膏

准备焊接CPU及DDR

先焊上CPU,麒麟970(HI3670)

再焊好DDR运行存储,并清洗干净

单板上电开机看看电流曲线,可见是已经开机了

主板装回机壳测试下,充电电流正常了、开机显示了

主板CPU打上散热凝胶,屏幕中框内CPU处也打上凝胶

主板盖上屏蔽罩

主板装入机壳中、装上摄像头等进行全功能测试均OK

贴回石墨烯散热贴纸,撕下后重贴虽有皱纹,但是是干净的

开机进入系统桌面,已近凌晨5点了

完美修复荣耀10不开机,成功保住资料,深圳美女应该很高兴了(说是家里老人用的,照片很有意义)

咋又整了个通宵?真不要命了啊!写完贴子都近6点了
END

网友:
膜拜大神一样的一台,一样的毛病,但没有重要资料,已经淘汰,只想折腾折腾玩玩,看来是大工程

网友A:
不知道重植cpu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重植cpu收费多少?

有个小米11出去重植的花了300

网友:
干的漂亮,又可以加鸡腿了

网友B:
手艺很精湛啊,我只能羡慕,自己手残党,昨晚干费了一个显示器。华硕我也有一台荣耀10,虽然老,但是勉强还能用,只要不玩游戏,不刷视频,微信不升级也还能用。

网友:
发热是不是很大啊

网友:
手艺很精湛

网友:
厉害,话说修东西还是得晚上,白天各种事情都坐不安稳。

网友:
厉害了,专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重植cpu收费多少?

我重新植了mate20pro的cpu和内存,一起收费是150块钱,肯定比楼主收费的便宜得多。

网友:
技术真不是盖的,就是这熬夜有点让人觉得吃不消

网友C:
为啥要熬夜修,白天不能修吗?
向有技术的人学习

网友D:
厉害了,我一般修东西只敢中午修,因为早晚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一般修东西只敢中午修,因为早晚出事。。。。。。

就算中午修,还是要修到晚上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很精湛啊,我只能羡慕,自己手残党,昨晚干费了一个显示器。华硕我也有一台荣耀10,虽然老,但是勉强还 ...

给老人用还是可以的,刷刷视频上上微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熬夜修,白天不能修吗?
向有技术的人学习

为啥,慢慢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