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TC-28WG25G大野彩电拆机清灰。

楼主(2024-12-10):
本人从小比较喜欢研究电子 ,家里电视收音机,被我拆了无数次,有些还让我拆坏了。这个电视当时很贵一万多 买不起,一直想买一台把玩,但是可遇不可求 网上卖家都是外地的,前一段时间偶然发现本地有一台在售 不过要价比较高,跟他谈过好几次都不合作,有价无市 最近我又问他 这次松口啦 最后280买的。我觉得这个价格能接受。是功能都好的机器。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打屁股电视机,还能播放

楼主:
当时要一千多,我给他200他不卖,挂网上好几个月卖不出去,后来降到700,我问了下他又说三百,最后280我去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情怀啊

必须的,家里老电视好几台

网友:
以前也挺喜欢松下电视的后来又换成索尼的现在用国产的了因为比较便宜。

网友B:
楼主把这玩意搬回家,估计累得够呛!尽量从s端子输入信号,清晰度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这玩意搬回家,估计累得够呛!尽量从s端子输入信号,清晰度会高一些 ...

还行 不是很沉,有80斤左右吧。两边能用手提起来。比抱着轻松多了。

网友:
我家里还有松下29寸逐行扫描100HZ的纯平

网友:
这电视的做工用料比国产的好多了,我有台长虹的29寸纯平用料做工比这个差得多了。不过十多年没打开过看电视了,也还好好的,大概2017年的时候50元卖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着实堆料满满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类似的机器带高压包,一般都是拆开看看,装回去

网友:
再淘个任天堂的插卡式游戏机,打魂斗狼,坦克打战,满满的回忆

网友:
纯纯的情怀啊 太占地方了

网友:
这种电视因为显像管的原因电路很复杂。慢慢就成老古董了

网友:
他们去收顶多30,,一般就10-20元。。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N年没开机的海尔超薄CRT在客房,当年1200买,也是这种产品末期了。

网友:
老古董物件

网友:
这种电视的色彩确实不错,就是太笨重了,耗电也大。

网友:
好东西,应该是东芝原装配件,颜色纯正,做工很好,用料实在,好好保存,再用十年没有问题。经常使用不容易坏,如果你放置半年到一年,也许就坏了,要一直使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