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86底盒更换修复

楼主(2024-12-10):
86底盒更换修复

朋友的房子用了十几年了,原来的86底盒是塑料的,已经完全老化脆了。拆开更换铁的底盒,修复

切割

安装

修复
等待干了,上白灰

网友A:
还是材质的问题啊
材料才是基础

网友B:
我家坏的都是用那种底盒修复器,两面铁片的那种,这样更换太麻烦了

网友:
面板没有一起更换

网友:
这东西都有寿命的

网友C:
可以用石膏与107胶混合后将暗盒粘接上去,鼓出的部分用腻子刀刮平。

网友D:
不把面板一块换了!!

网友:
还是底盒修复器方便简单!

网友:
不是都是用底盒修复器吗?这样更换还要敲敲锤锤

网友:
发黄的面板壳,斑驳了岁月

网友:
我从来不用铁底盒

网友:
都舍得拆成这样咯,怎么不更换整套?

网友E:
这不止10年吧!看插座的款式,至少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材质的问题啊
材料才是基础

以前都是塑料,现在换铁的,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把面板一块换了!!

不是我自己的,朋友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坏的都是用那种底盒修复器,两面铁片的那种,这样更换太麻烦了

这个插座是要经常插电的,底盒修复器插拔用力会不会不安全,如果只是开关可以用你这个方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止10年吧!看插座的款式,至少20年了!

应该有,塑料是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石膏与107胶混合后将暗盒粘接上去,鼓出的部分用腻子刀刮平。

有的,等待水泥干,在修复,晚上搞的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