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热鼠标垫拆解

楼主(2024-12-10):
发热鼠标垫拆解

故障不加热,拆开测量输出没有电压,不知道多少V使用,是不是24V可以直接连接发热丝使用,有知道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估计功率也不会太大。

网友:
看来里面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
这玩意儿有温控吗

网友:
这玩意不一定是24V的吧

网友:
有可控硅,有保险管,220V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8字孔,应该是220V直供电,而且电路板上还有保险管

网友:
我是拿来当发热桌垫暖手的,公司暖气不太足,温度一般!

网友:
用上这个了

网友A:
没看到加热器,这玩意靠什么发热?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加热器,这玩意靠什么发热?

垫子里埋的加热丝

网友:
看到保险管,应该是交流220V电压的

网友:
看样子220v的

网友:
这种电子的不如那种棉套的,像一件棉袄,连手带鼠标及鼠标垫全裹着。

网友:
220v高压的吗

网友:
看看保险管上面的耐压值就能大概知道电压了,目测220V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