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6S复活大法

楼主(2024-12-10):
正常工作十年了,突然蓝屏死机进不了系统,重新分区装系统到2%或10%就死机,经过赵宇大神指点,使用三十分钟大法,居然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才用了这点点时间啊。

网友A:
sata接口中,迈威主控是无敌的,但就是不能开卡

网友:
断电 30分钟    是吗

网友:
建议再找个高版本固件升级下 !!以前镁光C400 就是  30分钟大法+固件升级

网友:
这主控传统艺能

网友:
30分钟大法对迈威主控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好家伙,怎么操作的可以分享下吗,之前我也有个这个盘卡的要死

网友:
就是说,别一条道跑到黑

网友B:
直接升级固件就行了,30分钟大法不是什么都能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升级固件就行了,30分钟大法不是什么都能恢复的

我也恢复过这个主控,不过是威刚品牌的,现在很正常

网友C:
怎么个30分钟法?

网友:
这个办法有点神奇,哪位大佬帮解惑解惑原理呢,好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30分钟法?

这个还不知道?
就是板子接上电脑后,启动电脑,然后什么都不要干,静静等待30分钟(时间长一点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中,迈威主控是无敌的,但就是不能开卡

这个就100人100种看法。好多大佬都认为2258xt2246en才是sata中最顶级的主控。至于迈威的主控连国产垃圾得一威都不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100人100种看法。好多大佬都认为2258xt2246en才是sata中最顶级的主控。至于迈威的主控连国产垃圾得 ...

nv1120确实不怎么样,但没有自产主控的sata一线品牌,大多数用的都是迈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v1120确实不怎么样,但没有自产主控的sata一线品牌,大多数用的都是迈威

那个时候没得选。慧荣2246en2258xt出来以后立刻秒杀所有。以后的2259xt2259XT2就不行了,,许多功能都被限制了。2258xt已经是绝唱了。nv盘主控那就更没得玩全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时候没得选。慧荣2246en2258xt出来以后立刻秒杀所有。以后的2259xt2259XT2就不行了,,许多功能都被限 ...

2262后面就没啥好玩的了,diy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