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夏普el210荧光计算器拆解

楼主(2024-12-10):
这个是坏的,不知被谁拆了元件了

SHARP LI2026

网友A:
挺完整呀,哪里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完整呀,哪里被拆了?

看看电路板啊

网友B:
按键腐蚀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腐蚀了,可惜

哈哈,看得细致啊

网友C:
这种计算器除了费电,其余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计算器除了费电,其余没毛病

0.35瓦的

网友:
荧光的费电吧

网友:
这种显示效果很漂亮

网友:
升压电路不完整。

网友:
前不久也弄了一个,这东西没什么元件,也不容易坏
放久了各种接触不良,先修开关吧,通了电之后再用银漆修补膜电路,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想办法修好它

网友:
这个很费电的

网友:
泡水了吗?腐蚀了都。

网友:
这种计算器我也有,显示效果好,就是比较费电

网友:
我以前有一部夏普的计算器是类似早期电脑键盘那种按键手感非常好。

网友:
这个有点年代感的,感谢分享,看到了

网友:
以前有个比这大

网友:
显示效果很漂亮

网友:
查一下图纸,不知道有么有
加上原件,看看能不能唤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