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帮朋友修复一台不能起飞的遥控玩具直升机

楼主(2024-12-10):
帮朋友整了一台直升飞机遥控型的,当年刚刚出来也觉得挺新奇,没想到快10年了,到另一个朋友手上了,知道我爱折腾,丢过来让我搞搞。最后查出原因居然是遥控器的启动触发故障,之后经过清理可以启动,但是发现新问题飞不起来,又查出原因是电机上的齿轮老化裂掉咬不紧轴,换了后飞机可以起飞,但是悬停不稳,交给朋友去调试了。

一个硕大的遥控手柄,别看它大,这个真的有加速减速拐小弯大弯的功能。

飞机本体,左边小米10s手机大小,实际上如果悬停技术好,可以用手掌接也不是不可能。

打开遥控器背面电池盖,露出内部电池,老友奢侈的使用了9V电池作为供电,还是锂电可充型。

头子也华丽的改成了9V电池专用的接头,只是这接线过于电工接法。

可调电源直接给遥控器供电。

发现遥控飞机没有一点反应。

开始拆解,电路板不大,空置空间倒挺大的。

内部用料挺简单,就是遥控的两个名堂大大的。

之后以为是红外接收功能出问题了,开始拆解并给小飞机充电。

小飞机内部做工挺复杂,电路板一小个却芯片布满。

充电没有发现问题,继续折腾。

一度怀疑是电芯,后来换了电芯也是没用。

最终折腾发现短接遥控器上两个触点可以触发启动飞机。

最终发现是遥控的微动接触不良,拆下进行保养。

保养过后才正常,因为刚好那微动触发启动信号。

重新组装后进行测试。

有反应,飞机也有启动效果。

继续检查,发现是飞机轴上的尼龙齿轮老化碎裂了,卡不住轴。

齿轮能随意滑动,取下后发现有条裂纹。

从某宝上淘了四个进行组装。

主要是卡回去废了点功夫,因为不好装。

组装完毕后的样子。

最后启动后飞机无法做到完美悬停,不折腾了,这种细节就让我朋友慢慢折腾吧。

然后就是改装,朋友嫌用遥控器给飞机充电太费电,我就改装了个4056芯片的充电模组给飞机充,就是充不满,4V直接转灯了。

转灯后充电模块变绿。就是可惜了那0.2V的电压,发挥不出电池原有的续航。

也就这样吧,毕竟不专业,能修复好遥控器已经算很屌了。

网友:
可以修飞机了很不错,关键是难找齿轮。

网友:
小时候梦想的玩具
现在没兴趣了

网友A:
支持空投吗挂载几个鞭炮

网友:
下次修武直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空投吗挂载几个鞭炮

额,主要是能不能点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主要是能不能点火?

搭配使用

网友:
2节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
修好就很厉害。

网友:
天天忙得还有空搞飞机

网友:
电子爱好者的幸福与烦恼,不管你多忙,朋友东西坏了,一定记得你

网友:
好了,知道哥你是修过飞机的人了……

网友:
飞机不大,可是下了大功夫

网友:
这种小直升机没有自动悬停功能。就是气压定高功能。。所以只能靠飞手的技术。。一般人很难飞得好。。我直接炸了两台。。早期的玩具四轴也没有自动悬停功能。也炸了一台。之后就不敢买没有气压定高功能的了。。

网友:
找出故障并修复,赞!
充电模块充电差0.2V,是不是线损引起的?即模块输出端是可以到达4.2V的,但电池端只能达到4V,可以测量核查一下,如果是这样,可以加粗缩短引线

网友:
想起了……开飞机的舒克,哈哈哈~~~

网友:
这种续航时间太短

网友:
这个锂电池也太小了.

网友:
紧跟无人机低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