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芯补一下电

楼主(2024-12-10):
买了个恒流恒压的小板,可以调压的那种,外接一个12V3A的小电源,调到7.3V,两个电池串联,充了一晚直接干到3.65V

网友A:
没看懂,上主动均衡板会不会更简单

网友B:
这个不能在室内玩

网友:
一年半载补电均衡很重要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影响BMS对电池容量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在室内玩

相对还好,这个是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影响BMS对电池容量的判断。。。。。。

会的。。绕过了保护板

网友D:
对于16串锂电池长期不用而未及时充电,就只有断开保护板,直接接电池总正负极充电,达到46v,恢复保护板,再插充电器充电,充满自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在室内玩

磷酸铁锂应该还好吧
三元的不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影响BMS对电池容量的判断。。。。。。

应该会的,我补好了直接再充电就是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上主动均衡板会不会更简单

我的后面两节电芯电压低于其他电压,现在单独给这两个电芯补一下电

网友:
所谓的手动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16串锂电池长期不用而未及时充电,就只有断开保护板,直接接电池总正负极充电,达到46v,恢复保护板, ...

我的现在还可以充电,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电池饿死了充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