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给低功率用电器供电,会自动停止输出供电,怎么办?

楼主(2024-12-10):
充电宝检测到输出电流很小,似乎会自动停止输出供电,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一个充电宝,这个是芯片内部写死的,个人无法修改。。。。

网友A:
记得有几款小米的充电宝宣传上写过支持小电流充电不自动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几款小米的充电宝宣传上写过支持小电流充电不自动关机。

有的。长按开关,可以持续输出,专门针对耳机等小电流设备的。

网友:
家里的4个充电宝也这样,插个led小灯总是一会就灭

网友:
买一块电池,再买一个充放电模块2-3元

网友C:
好多充电宝都有这种功能,只有换一个了。

网友D:
一般是50ma检流吧,做个100ma放电器,隔两分钟放电一秒

网友:
用个USB的扩展坞,电流稍微能大点,看看会不会停

网友:
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充电宝都有这种功能,只有换一个了。

哪些充电宝支持小电流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50ma检流吧,做个100ma放电器,隔两分钟放电一秒

充电宝为何非要搞这个检流?

网友:
如果对供电时间要求不高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这个低功率电器上并联个小电阻

网友E:
部分充电宝有小电流输出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部分充电宝有小电流输出这个功能

哪些充电宝有小电流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充电宝都有这种功能,只有换一个了。

你用过小电流充电宝么?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长按开关,可以持续输出,专门针对耳机等小电流设备的。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小电流充电宝么?多少钱买的?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好多年前买的随时WiFi带充电宝功能,USB接口可以小电流对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好多年前买的随时WiFi带充电宝功能,USB接口可以小电流对外供电。 ...

随时WiFi要开着,usb口才能向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好多年前买的随时WiFi带充电宝功能,USB接口可以小电流对外供电。 ...

是插卡随身wifi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