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3,5台机硬盘内的电机来看看内部,拆过的朋友来支指导一下

楼主(2024-12-10):
拆一个硬盘内部的电机来看看内部,拆过的朋友来支指导一下,

下一步怎么样进行呢?

1、拆下无刷电机,前面没有可拆的迹象,只有看后面

2、看电机背面有贴胶保护

3、揭开胶,看到下面的电机连接线,引出头

4、四个线头,焊下来,用大力揭开带胶的电机连接薄膜带

5、连线全部分离开

6、暴露出突破口,可能!是不是这个轴的部位?

网友A:
硬盘倒是拆过不少,但电机还真没拆过

网友:
不错的高速电机

网友B:
这个拆下来用怎么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下来用怎么利用起来。

拆出来看看,内部,

有没有磁铁呢?

楼主:
它高速转了这么多年,看看内部耐磨是怎么样处理的

网友:
厉害了,电机我都拆不下来

楼主:
翻来覆去的看,转轴的固定处,可能是拆开的突破口,但是:可能是用专用工具,大力扭进去的。然后还加了胶水吧。

要拆,确实有难度

网友C:
就是无刷电机,中间的轴反向背面可以顶出来,就拆开了,这个拆了可惜了,买个无刷电路控制板,做个静音风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无刷电机,中间的轴反向背面可以顶出来,就拆开了,这个拆了可惜了,买个无刷电路控制板,做个静音风扇 ...

怎么样顶呢?你拆开过吗?可能不是很容易吧?

不可惜,台机硬盘很,多没用了,解剖一个看看内部。有意思!

网友:
期待后续拆解结果。。。

网友:
这个电机能不能发挥点什么预热?

网友:
等待继续拆解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倒是拆过不少,但电机还真没拆过

是的,还真一个都没拆过

网友:
我也拆过,根本拆不开。。。。

网友:
我看到这个电机有3线的有4线的

网友:
留个脚印,有结果再来学。。。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一样,也是没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