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价表,怎么理解?

楼主(2024-12-10):
这种电价表格,怎么有这么多内容,而且怎么理解?尤其是工商业电价(不满1kv),用户结算的电价到底是多少?

网友:
这都理解不了?

网友:
国网的坛友解释一下吧!一般人理解不透彻

网友:
好复杂啊  看晕了

楼主:
高手说说啊

网友:
不是一商业用户,看不懂

网友:
有点复杂,不把用户绕晕,不是好价格。

网友:
就是0.7770元/度,后面只是分项,加起来就是这个价格,如果启用峰谷电价,执行的是后面的分时用电价格

网友:
看不懂 这是商业用电吗?

网友:
记住!商业和工业用电本来就贵!!用得多阶梯收费更贵

网友:
电费单价与供电电压等级有关。供电电压越高,电费单价就越低。
工商企业大多是220/380V供电,属于不满1kV的用户,只有单一制电价了,如果不分峰谷电,就是0.770元。
也不难,看到没有:1=2+3+4+5+6。这2+3+4+5+6是第1项的其中。
单一制:就是用一度收一度的钱,不用电是零电费。
两部制:一定是高压供电用户,用户肯定装了变压器。
    两部制用户用一度要收一度的钱,另外还要收容(需)量电费,不用电也要收容(需)量电费。就是变压器停了但没有申报也要收。
    其中:收容(需)量电费只收一种,看你的供电合同怎么定的。
    容量电费,按你的变压器容量收,每个月相同。所以满足用电的条件下,尽量装小变压器,以降低电费。
    需量电费:要装需量表,按最大需量计算,每个月不相同。
    需量:15分钟间隔内的功率的平均值;
    最大需量:是指一个月或结算周期内记录的需量的最大值;冲上去就下不来了!月底清零。
    这就是迫使用户均衡用电,计划用电,以降低电费,突击用电会多花钱。
实际电费除了上面的收费外,另外还要收功率因数调整电费。0.90为界,0.90以上奖,减电费;0.90以下罚,加电费。

网友:
低于1千伏,就是0.7770元/度

网友:
23456加起来正好是1,这个是基准电价,并且电价的组成都有了

网友:
单一制电价就是你变压器用多少度电叫多少度电的钱,这种一般没有峰谷电价。两部制电价比较适合满负载的变压器,就是不管你用不用电,都要交固定的容量电费,变压器容量越大,容量电费越大,不过电价单价便宜,所以2部制电价适合满负载变压器用户,一般汽车充电桩是2部制电价,国家2030年钱对充电桩2部制电价免收容量费,所以充电桩加上服务费有的6毛一度电还是有的赚钱的,毕竟他们的电费不到2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