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网桥DS-3WF0BC-2NE拆了,这玩意可以刷机当网卡用吗

楼主(2024-12-10):
楼下改造,捡了个海康设备,写着坏了,拿回来研究研究。上图为敬。

账号密码我自己写的,恢复设置了。账号密码我自己写的,恢复设置了。

这个天线有点意思,之前看俄罗斯大神制作的超强WiFi天线,有点形似。
可以拆下来当笔记本外接天线不?信号会不会很强悍。

通电能进入界面,类似op路由系统。

QCA9531还凑合吧。

8m?

512?

两颗功放芯片。

外壳贴着坏了,没看到哪坏了,通电也能进系统,也能设置,能搜索到WiFi,但是没有搜到我楼里海康ap的信号,都是外面大街上的,这玩意可以刷机当网卡用吗?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设备。

网友A:
8+64M,,9531,,功放芯片不错,,只是2.4G有点。。

网友:
密码很简单

楼主:
初始密码都很简单,网上随便查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4M,,9531,,功放芯片不错,,只是2.4G有点。。

要是能刷机凑合玩呗。看定向天线感觉信号应该很牛。

网友B:
照片拍得真清晰
整机真小
原机固件是网桥,可能只能配套使用。
上编程器,刷breed,然后刷openwrt,当网卡使用效果不错。
定向天线,蹭网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得真清晰
整机真小
原机固件是网桥,可能只能配套使用。

感谢提供方向。

网友:
是不是有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4M,,9531,,功放芯片不错,,只是2.4G有点。。

+1,刷DD好玩...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另外这些货好像最好是插着天线通电,否则容易烧功放...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15Vpoe,不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