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吉谷上水壶不加电故障通病

楼主(2024-12-10):
吉谷上水壶,不加电故障,检查SS510肖基特二极管(位置在变压器旁边)通病,我的刚换完,完美复活。

楼主:
更换SS510二极管。通病,故障原因有可能是老化,或者静电击穿。我的,怀疑是静电。更换后,已经正常。给朋友们分享下。

网友:
太高级的电子产品总会出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东西自我感觉质量好坏。

网友:
既然是通病,不能以后总是要换,可以考虑如何解决以后不再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