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66W快充头故障拆解 HW-110600C02

楼主(2024-12-10):
同事2年多的华为原厂快充头没有输出,拿过来我看看,看铭牌不是贴牌货,拿在手中重量杠杠的,拆

现在的充电头基本一次性的,只有暴力拆解,一字螺丝刀大力出奇迹

没有配重,重量居然比有配中的杂牌快充头还重

大概看一下,把电路板拆出来废了大力气,这个电路板居然在背面,也就是最底下灌胶,主打一句话,不让拆···
最后试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来,这个灌胶真应该差评,要说防水,灌胶在最里面,外面容易进水的地方没有胶。
要说灌胶散热,功率原件也没有灌胶,这个灌胶我能看到的唯一作用就是防拆。

电路板一看就摇头啊,炸的漆黑,两个保险没炸,把IC附近的限流电阻炸了?炸了的元件看不清楚了,看样子有点像一个限流电阻。
根据我以往经验,炸的虽然是电阻,其实故障应该是后面电路有短路,肉眼看只是一个电阻炸了,实际上可能很多元件都有损坏

罢了,炸管的电源一律垃圾桶,维修成本比买一个新的还贵(其实是我不会修

总结:
1、品牌货用料足
2、电子产品都有一定故障率,这个充电头2年多就趴窝可以理解,不过有短路应该烧保险,直接炸管说明电路保护设计还有进步空间。
3、背面灌胶差评,几乎不可无损拆解

初步排查是R075电阻炸了

网友A:
原装的可以尝试修复,非原装的直接丢。

网友B:
华为的据说都是灌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可以尝试修复,非原装的直接丢。

看似炸的不严重,但也是炸啊,毫无头绪

网友:
有一个   第三方的苹果兼容头    快从没有了      开壳费劲   放弃了

网友C:
量量mos管炸没有?

网友:
灌胶还可以减震

网友D:
烧限流电阻,说明后级有短路,逐步检查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没有配重  差评

网友:
变压器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据说都是灌胶的

给华为原机带的2A充电头开过天窗,为的是取5v电。里边都未灌胶。

网友:
这电源电容还是不错的,不会修把上面的电解和固态电容可以拆下来以后也许能用到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错,还是pcb做线圈的。

网友:
可以呀,这个用料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mos管炸没有?

量了mos管,集电极S对漏级D导通,反向截止,貌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限流电阻,说明后级有短路,逐步检查还是可以修复的

查了是R075采样电阻烧了,不管是什么电阻,总之烧了就是有短路

网友E:
用料、做工都有保证,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料、做工都有保证,还是值得一修的

对的,刚好拿来练手。。。。。。

网友F:
如果采样电子烧了那么功率管基本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采样电子烧了那么功率管基本也挂了

mos管万用表s、D极正反通断正常,但是G,S貌似又通了,没拆下来不知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