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led灯三色驱动器的电解电容是啥牌子

楼主(2024-12-10):
led灯驱动器的寿命大多与电解电容的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之前拍摄的驱动照片的帖子里没有刻意关注里面电解电容的牌子,这次刻意掰开看了一下,但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个牌子的电容,不知质量如何,以便日后维修替换找到最佳方案。另外也把里面的芯片看清了,提供给大家供一并分析。

网友:
这个不鼓应该没啥事吧

网友:
这电容比较常见,就不知道叫什么牌子。等知道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只要参数正常就行,是电容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参数正常就行,是电容有问题吗?

没问题,只是好奇这电容的质量,以备将来维修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寨牌

寨牌网上也应该找到,可对着商标拍搜索也没见踪影

网友C:
看样子像LED灯驱动。参数一样或略高就好,不用在意这个原先搭配的

网友:
山寨牌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LED灯驱动。参数一样或略高就好,不用在意这个原先搭配的

是这样,一般选耐压更高一点的450V,容量更大一点的没错,买牌子货更可靠哈

网友:
这个牌子不多见,可能是关系户给装上的

网友:
线路板还顺眼的

网友:
能用就行,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