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了微波炉微波管

楼主(2024-12-10):
不加热或者加热效率低后要换了,里上下各有一个圆形空芯磁性材料,拆后可当吸附工具螺丝刀等等小工具很方便的。里面其它也没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真空的,就一个空的谐振腔合金铜材料。

网友:
慎拆啊,陶瓷里面据说有放射性元素,弄碎了就麻烦

网友A:
这磁铁比喇叭上的磁性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磁铁比喇叭上的磁性强吗?

是要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磁铁比喇叭上的磁性强吗?

应该差不多,都是土磁。

网友:
里面的磁铁如果用强磁,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楼主:
强磁肯定好很多。。。

网友:
穿心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内部还很干净,看样子使用率不是很多

网友:
拆了卖铜吧

网友:
你这拆得不彻底啊,我把腔体都拆开了,里面金灿灿的,像迷宫

网友:
没啥可利用的,我从收破烂手上25元收

网友:
磁铁可以留下

网友:
其实都很简单

网友:
强磁应该差不多

网友:
没看懂,就磁铁+铜管+抽真空?

网友:
涨见识了,我之前的微波炉,直接扔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拆吧,感觉有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