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继续拆新马士NM3351组合音响 VCD机芯 发现激光头不见了……

楼主(2024-12-10):
        昨天晚上才有时间拆了新马士NM3351组合音响VCD机芯, 发现激光头不见了……
  铁架型号KSM-2101,不知道用什么激光头,应该是坏了,机主拆下来去维修,结果不了了之,只剩下空空的排线。

楼主:
应该是索尼的,主板上CPU型号 :索尼CXA10823、CXA1145P是视频红绿蓝(RGB)信号编码用单片集成电路,为24脚双列直插式塑料封装,主板背面是CXD1167、CXP5078。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索尼的,主板上CPU型号 :索尼CXA10823,CXA1145P是视频红绿蓝(RGB)信号编码用单片集成电路,为24脚双 ...

这个机器有音频DAC吗?

网友:
如果支持外接音频输入当成功放机也不错。

网友A:
看机芯,大概率是索尼的213光头

网友:
现在光头钱可以买个dvd了,所以没必要修复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维修了吧

网友:
可能是210,要看排线接口,单排是213,双排是210

网友:
没必要修了

网友:
单换光头不便宜,折腾不划算

网友:
折腾不划算

网友:
看主板和机架就是索尼KSS210A/B,新马士多半用索尼KSS152A,三星SOH-OT4和三星SOH-A1U均可直接代换使用

网友:
没必要换光头,修好了还是吃灰,VCD和DVD之类就是鸡肋,听歌吧又不如纯CD,看视频吧,又不如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机芯,大概率是索尼的213光头

有可能是索尼212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昨晚已经整出声音了 不足是左右声道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一边声道有点失真  难道接错左右声道了?好像不可能 接到收音机输出口上) 图中收音机18脚接地电阻断开 所有功能都能操作(收音机屏幕无显示 但有声音)

楼主:
磁带一边可放音 不能快进退  但速度慢  而另一边可快进退 却无法放音(电机不转)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换上

楼主:
收音机芯片  LA1851N

楼主:
感谢坛友指点 淘宝真的有卖 看图 不便宜啊

网友:
如果收藏,换上个新激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