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的进气管这么设计有什么用意吗?

楼主(2024-12-10):
平时见的都是底部出来个90度的接头,这种直接斜着戳个管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买?

网友:
省材料,降成本,多挣钱

网友A: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接口,应该是可以多用的

在用的就是,卸掉外面的,可以接另一种

至于为什么是直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坐大理石台后,这个在厨柜里拆卸估计费劲。

网友:
纯粹就是降低成本吧?或者是在配件里包含有多种转接头?

网友B:
设计前后左右都有人要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索性放中间。嵌入台面。设计边上很容易碰到不好安装燃气管的情况。
原来又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前后左右都有人要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索性放中间。嵌入台面。设计边上很容易碰到不好安装燃气管的情况。 ...

你说的没错 我家燃气在左边 进气口在右边 转了一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前后左右都有人要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索性放中间。嵌入台面。设计边上很容易碰到不好安装燃气管的情况。 ...

先看懂问的是什么问题,再扣帽子也不迟

网友:
这种不方便接燃气管,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简单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接口,应该是可以多用的

在用的就是,卸掉外面的,可以接另一种

接口估计和普通的90度接头的一样,拧下可以直接装不锈钢波纹管,不拧下就直接插软管。
这个斜着出来的管子,其实只是比普通的少了个90度的接头,我怀疑厂家的目的不是仅仅省成本,而是故意留了一手。没了这个90度接头,看图片就知道勉强安装完也会很别扭,这样安装师傅上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价卖那个90度接头了

网友:
我认为就这样接头来说,能买。
两用接头。下掉,可以螺纹接,象现在这样装上,可以(软管)插接。方便用户。
相当于这个灶头的规格是螺纹接口的,但送你一个软管插接转接头,只是转接头预先装上了,不用下掉就是了。

网友:
拆卸估计费劲,没搞懂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燃气软管接到灶下,会不会因为较热,从而导致加速老化?总感觉灶下,应该会比灶外更热一些,因此我觉得还是传统接灶外的靠谱一些。

网友:
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没有感到别扭

网友:
嵌入式的,下面是空的。

网友:
那个小嘴拧下来后应该可以接专用4分波纹管。如果不是,就别买。

网友:
两用插头,可以直接插软管,也可以通过转接头插燃气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
斜着不占用柜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