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怎么彻底清洁福禄克万用表电路板

楼主(2024-12-10):
像是187这样高度敏感的电路板,怎样清洁是令人头大的问题。一点湿度变化就能导致仪器偏差。显然不同湿度下漏电流是不一样的。而如果电路板上有一些杂志经过年月累积形成的低阻抗层,漏电就会变大。因此保证电路板表面的清洁是重要的维护方法。

一般万用表出厂时做过的清洁是彻底的,我不知道福禄克怎么清洁,希望知道的人告知一下。

万用表电路板平时测过外壳保护,密封性好的外壳很明显。除非表经过厨房,工业污染,雨林等恶劣的环境,一般实验室条件下的电路板是非常干净的,不需要清洁,这是本人的教训,清洁电路板后漏电反而变大了。

有的人用九十的酒精浸泡一天,这种方法的安全性存疑,可能不适合很干净的电路板,因为终究还有一些杂质会残留后留在电路板上。如果一定要的话应该用高纯度的

网友:
纯净水洗 然后烤箱80度烘干24小时 才能祛除pcb的水汽
做bga前也是 有水不耐高温 芯片或者pcb都容易因为水汽起泡

网友A:
做过维修的人,都知道洗板水,你去某宝去买一桶会来,你爱泡多久就泡多久。如果觉得还不干净,就弄个超声波清洗

楼主:
补课之后才知道,万用表工厂清洁电路板的步骤中一定有超声波清洗,而且会用多种清洗剂,这是我们业余爱好者不具备的。所以没事别清洗电路板。

我清洗之后,豪赌伏底数随机增大了两倍,最大去到四五十,原来最大也就20。已经属于不合格了。奇怪的是归零的时候变多了。原来稳定在10左右,很少归零。但是波动范围大肯定不去稳定在一个小范围呢内。

我觉得这个底数问题能找出原因的话,我就是工程师了

网友B:
自从入手这个黄皮,发觉越来越多事了,还不如用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入手这个黄皮,发觉越来越多事了,还不如用炮灰表

炮灰表就是适合粗活。

网友C:
这是传说中的事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传说中的事B吗?

自从买了个这个表,楼主一天好几贴,哈哈哈

网友D:
我的189是95度酒精24小时浸泡,昨晚拿出来烤箱100度烘烤了8分钟,拿出来真香,元器件的味道

mDC从原来的100多降下来20以下了(还需观察是否真正有改善),短接欧姆档从0.5降低到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89是95度酒精24小时浸泡,昨晚拿出来烤箱100度烘烤了8分钟,拿出来真香,元器件的味道

mDC从原来的10 ...

首先要了解24小时浸泡是去除了什么,我发现这个表的密封性还是不错的,平时使用不太可能有东西跑进去。100度对于很多元件可能过热,你胆子比较大。但是改善确实明显。等几天你就知道是不是空欢喜一场了。这个表其他还好,豪伏档的跳动是折腾的焦点。正常来说电路板不应该这么敏感。

网友:
这东西必须在10个干洗店里边走一遍才能算干净,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E:
我的建议是把这表收起来就行。187除了二极管挡声音反应比较快,其它的也没什么特长,反而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是把这表收起来就行。187除了二极管挡声音反应比较快,其它的也没什么特长,反而问题很多。 ...

表要用的,而且要狠狠用才行,不然放着也容易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做过维修的人,都知道洗板水,你去某宝去买一桶会来,你爱泡多久就泡多久。如果觉得还不干净,就弄个超声波 ...

超声波清洗会熔化部分塑胶件呢,之前超声波清洗15分钟后蜂鸣器基本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清洗会熔化部分塑胶件呢,之前超声波清洗15分钟后蜂鸣器基本废了.

我用酒精泡板子,蜂鸣器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酒精泡板子,蜂鸣器泡坏了

酒精泡一般只是声音变化吧,开了超声波后外壳开始融化.

网友:
我之前使用90%的工业酒精,清理了我的187和289两个PCB,在密闭的箱体里分别浸泡24H,然后用干燥剂包住PCB,放入密封袋。在高低温箱用60°C4H,低温-15°C4H后,用了一两年了,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清洗会熔化部分塑胶件呢,之前超声波清洗15分钟后蜂鸣器基本废了.

乙醇是不会融化塑料件的,你应该是用了别的清洗剂,洗板水

网友G:
我用分析纯无水乙醇泡过Fluke 187主板,效果还可以,过去两个月了,50mV档目前底数-0.003mV~+0.003mV之间,环境湿度72%
清理之前,50mV档有四百多uV的底数

立起来泡的,液位刚没过主芯片。不过可能乙醇有渗透上去,背光板有裂纹,报废了。
如果拆掉显示屏去泡,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坑--LCD支架断裂,我的187现在LCD支架有三个脚都断过,拆的时候极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分析纯无水乙醇泡过Fluke 187主板,效果还可以,过去两个月了,50mV档目前底数-0.003mV~+0.003mV之间 ...

我的方法是:
1、移除PCB上所有可拆件,将PCB板放入玻璃保温盒(带密封条)中,倒入95%医用酒精,迅速封紧盖子,浸泡24小时以上;
2、将浸泡后的PCB板放入空气炸锅内,开60-80℃烘干15分钟;
3、注意千万不能用刷洗,六层PCB板有很多过孔,出现受潮漏电后如果刷洗可能会造成防护漆覆盖过孔;
4、如情况未有效改善,可在浸泡24小时后,将PCB板和酒精一起倒入超声波机进行清洗,再拿出烘干处理;
5、如果电阻档开路不显示OL,建议将PCB浸泡24小时后,裹上吸水纸、抽真空,放入冷冻室24小时,再进入超声波机进行清洗,再拿出烘干处理。
----------以上的处理方法 对于插座同样有效,主要用于处理PCB受潮后的残留物,如果能去除就能解决问题。至于后面的保护处理,又是另一个过程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