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好像是摄像头上拆下来的大功率红外补光灯

楼主(2024-12-10):
不记得哪年拆的了,木仓木几上面的,从楼上摔下来,红外灯里面的滤光片碎了,然后就放在那好多年,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了。

一个驱动板和一个灯

光敏电阻

驱动板电压都不知道,试了12V没什么反应。两个空插座,右边是电源,下面那个不知道接什么的。用手挡住光敏电阻,电流有几十mA,但是灯不亮,换成LED灯珠也不亮。

背面线比较粗,应该是大功率的

看上去像个镜头,聚光透镜

拧下透镜

这里面我记得是有一个红外滤光片的,碎成几块,不见了

里面跟大功率二三极管的管芯一样,正负极之间有一根铜带相连

标记处就是铜带了,垂直拍的,宽度反映不出来。

测量,不管哪个方向都是断路。

网友:
这应该不是补光灯吧?

网友:
比较老旧的

网友:
想不到这么精密

网友:
板上的几粒黄豆不错,有用处。

网友:
现在的工艺进步太多

网友A:
这个不像发光得灯,也许是光电池之类

网友:
这人好像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发光得灯,也许是光电池之类

那个驱动没有疑问,MOS管推的,这个灯是负载

楼主:
我也怀疑过是激光头,跟之前拆的激光手电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