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捡到一个锚鱼器,这玩意儿能用来干什么?

楼主(2024-12-10):
捡到一个锚鱼器。本人没有锚鱼的爱好,也没有其他配件,比如锚鱼专用的摄像头,请问除了锚鱼,这玩意儿还能用来干什么?
暂时不拆。

网友A:
加个搅碎钻头,当然是通下水道了,赚钱啊。不过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搅碎钻头,当然是通下水道了,赚钱啊。不过遇到

好主意!我有一根内窥镜摄像头,是typec接口的,这个锚鱼器是4线耳机接口的,该怎么处理才能使用?

网友B:
掉装备的钓鱼佬伤心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装备的钓鱼佬伤心死了

这东西很值钱吗?我看了一下闲鱼,二手的全套才300左右,我只有一个锚鱼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有一根内窥镜摄像头,是typec接口的,这个锚鱼器是4线耳机接口的,该怎么处理才能使用? ...

拆了看看是不是usb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是不是usb协议

我看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网友C:
水下监视吗

网友D:
同问....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下监视吗

摄像头放在水里,有一个线缆与这个“锚鱼器”相连,可以通过锚鱼器看到水下的情况,比如有没有鱼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下监视吗

水下看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

水下看鱼的。

网友E:
用处可多了呢,比如做个可视门铃等……

网友F:
第一次见,是不是加一个摄像头可以改成建筑物拐角侦测仪,像特种部队那种装备,霍霍霍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是不是加一个摄像头可以改成建筑物拐角侦测仪,像特种部队那种装备,霍霍霍霍 ...

我也这样想。只是不知道配什么摄像头。我有一个内窥镜,看下水道的,是typec接口,而一个锚鱼器是4线耳机的,不知道能不能搭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处可多了呢,比如做个可视门铃等……

是不是直接改一个usb摄像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种一般都不是usb接口,大概率是cvbs信号输入,可以接倒车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一般都不是usb接口,大概率是cvbs信号输入,可以接倒车摄像头

刚才量了一下电压,13伏。

网友:
觉得是写错了名称,这东西不应该叫“锚鱼器”,而应该是“瞄鱼器”,水下摄像头看鱼的,锚鱼得靠拖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