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e塑料膜怎么热合?

楼主(2024-12-10):
买了一块三米乘两米的pe塑料膜做浴帘,实际只要两米二乘两米,准备裁成两米五乘两米,多出来的三十公分准备翻边,翻边部分就变成双层了。什么翻边部分的pe怎么融合?尽量不用胶水,我想热融合,不知道怎么做效果最好!

网友:
花几十买个塑封机,不要求气密性的话,很快就完活。

网友:
我真没干过这种活

网友:
太薄容易烫穿,可以用塑料袋封口机压,但是为了一张浴帘买个封口机不划算,建议直接裁了!

网友:
直接剪掉省心,何必还要卷成双层的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补大棚的胶带?

网友:
裁掉最方便。

网友:
把烙铁温度调低了直接烫。

网友:
老式电熨斗加钢锯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烙铁头包上铁氟龙胶带 温度设置到200度左右 ,另一面衬上一条毛巾。

网友:
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钢锯条带齿的那一面,包住塑料布,然后在蜡烛火焰上面一晃,两层就压在一起了。是我小时候看别人小卖部的自己封装那些小袋的瓜子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
几块钱的封口机, 用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