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兴E3710首拆

楼主(2024-12-10):
CPU:中兴ZX279133,WIFI模块为Mt7976cn/ mt7991av,2.5G模块为 rtl8221b,底板散热片没有和主板接触,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行贴散热导热贴,厚度6MM左右,2MM我贴了3层。做工还行

楼主:
这个路由器有天翼云盘,登录账号密码即可,但我没有试,可以和移动的E2633组MSHE

网友:
不错,我也是个新人,动手能力一般

网友A:
现在移动公司都不用中兴的,改用华为的比较多

网友:
中兴最新的芯片性能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就喜欢拆拆,好东西啊

网友:
毕竟是WiFi7,一般使用足够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中兴的芯MTK的射频啊

网友B:
有一个电信版的中兴E1630,非常好用,就是APP差了点,还有没有第三方固件。。。

网友:
wifi7可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电信版的中兴E1630,非常好用,就是APP差了点,还有没有第三方固件。。。 ...

E1630可刷晴天的固件

网友:
发热量不小

网友:
是要改,要不白瞎了那散热片了

网友:
用料扎实不寒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移动公司都不用中兴的,改用华为的比较多

中兴借助联发科的无线方案吊打华为一众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刷公版

网友:
只能说和be5100pro+一模一样,少了一块phy 2.5G 口也就少一个,内存之类的不知道少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