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鼠标造型的医疗设备外设:Eidolon 2D Mouse

楼主(2024-12-10):
仓库里翻出来的

一开始还以为是老式鼠标

底部一颗十字螺丝固定

内部结构很简单

PS/2接口

没有光学或者机械坐标识别结构

微动

后来发现插在电脑上不能识别

这东西似乎是某个康复、理疗设备上的线控器/延长控制器,不安装也能使用,就一直吃灰了

网友A:
从走线看只有左右键能用,只是把两个按钮改成了鼠标造型而已...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只是鼠标外形的按键罢了,纯粹的不想开模,直接用鼠标成品模具了,看样子也是便宜货的医疗设备

网友:
借了鼠标的外壳,放了两个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走线看只有左右键能用,只是把两个按钮改成了鼠标造型而已...

其实应该说是把鼠标其他功能都舍弃了,只保留了两个按钮了。。。

网友:
这就是个操作手柄,确实做的跟鼠标一样

网友:
应该是只有一个功能,点击功能

网友B:
连主板都是鼠标原配的,就是只保留按键功能的乞丐版鼠标!

网友:
还以为高大上,只是个节约成本的方案,很有违和感啊,这专业吗?对得起巨额检查费吗?

网友:
低劣产品

网友:
就是一个半成品鼠标。

网友:
它就是一个没装部份元件的光电鼠标,只装了两个按键。

网友:
这就是个操作手柄

网友:
从这个操控鼠标上看,整个设备也不行。

网友:
纸老虎,显得高达上

网友:
只使用了两个按键

网友:
这种设置贼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主板都是鼠标原配的,就是只保留按键功能的乞丐版鼠标!

连丐版鼠标都算不上,就是个线控开关披着鼠标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