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式主动均衡

楼主(2024-12-10):
验证可用,已在立创开源。
欢迎伙伴们复刻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不懂,这是干啥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电容均衡?
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主动均衡需要插电吗?现在都是计时的公用充电桩了,充满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好奇,8串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
什么原理? 把多的电转换去低的电池上?

网友:
干啥用?法拉电容?

网友:
不就是我两年前发过的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估计得配套控制器用吧,电容本身是无源器件没法主动啊

网友:
充电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打了开源的大艺电动扳手电池保护均衡板,只是没有充电口,原理也是电容均衡

网友:
这个要配合多路开关芯片的吧

网友:
现在很多出的电容均衡,但直接用电解电容的不多,

网友:
求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
就一张图,应该配点文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