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早上小区垃圾堆捡到个电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4-12-10):
早上小区垃圾堆捡到个电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老机器了,物归原主吧,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

网友:
这个配置没啥用

网友:
一般不坏,不开机的话,吹吹灰尘,换电源,拔插内存基本就好

网友:
不管捡到什么,先清理除尘及消毒,绝对没错

网友:
看CPU好像比较老,其它配件都没有吗

网友:
Lenovo FRU 64Y9197 Motherboard Socket 775 System Board

网友: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清理一下散热器群灰尘!

网友:
酷睿双核E5300,不玩游戏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A:
CPU是08年的,你就在咸鱼上挂‘08奥运版CPU’,先挂个2008元试试,说不定真有收藏家来买

网友:
风扇散热器还可以作其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08年的,你就在咸鱼上挂‘08奥运版CPU’,先挂个2008元试试,说不定真有收藏家来买 ...

你是懂行的~

网友:
太老了,浪费电能,最低标准四代i3或G4560

网友:
内存风扇cpu大概率好的。

网友:
给垃圾佬,值80块。

网友:
单位值班室电脑的CPU就是E5300的,虽然上网比较卡顿,但玩玩小游戏什么的还是可以的,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这都能捡到?!太牛了!

网友:
换个ssd还能做个ppt用

网友:
又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