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TF卡能读,但删不了,格式不了,低格也不行!怎么办?

楼主(2024-12-10):
闪迪TF卡能读,但删不了,格式不了,低格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
写保护了,达到写入寿命了,有正规购买渠道可以直接申请售后,红灰卡,是吧,官方10年质保的

网友:
老化保护了,把内容备份下来,去找售后换新

网友:
就是寿命到了,让你赶紧备份数据,然后一掰两段!

网友:
读写寿命耗尽,写保护了。联系售后“维修”(换新)。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的闪迪卡储存着好多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结果突然就嗝屁了,后来又买一张闪迪卡,放在车机上也是突然读不出,从此以后远离闪迪。

网友:
TF卡寿命到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拼夕夕买的。不知道是啥原因。就是质量问题,我那个没用几次就这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张32g的,当时是放安卓手机上用的, 后来发现只能读不能写,其实真正自己拷贝啥的也没多少。尝试过各种软件,什么低格、填0,当时看着都是有效果,但拔下来重新再读就又恢复如初了。

网友:
闪迪好像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有一张三星16g的卡是这样删除了,全部恢复了,格式化不了,但是又能写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有质保就找售后,过保了就找工具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