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四线调速CPU风扇很难找.

楼主(2024-12-10):
联想散热器,三线CPU风扇装上去,最高速,NND非四线不可,一时找不到。

网友:
不是两根GND吗?三线的是共用一根

网友:
有的是共阳的,线要改

网友:
网上有三线改四线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改的吧

网友:
我手里就有好几个,卖了不值钱,留着又没啥用。

8,9,12厘米的都有。

网友:
能自动调速的风扇都是四线的,这种风扇闲鱼很便宜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三线的,

网友:
你原装风扇那个品牌信号,按那个买就行

网友:
  联想 基本4线   黄鱼拆机  很便宜

网友:
买个AMD原装铝的散热器就是四个线的

网友:
大多数都是那几个型号 7015 8025 9025
都能买到4线的
或者串个大电阻

网友:
4线pmw风扇不是挺好找的吗?除非是外形奇葩的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加电阻降速,50欧就够了

网友:
4线pmw风扇不是挺好找的吗?除非是外形奇葩的。

网友A:
将风扇原接地线改接到+5v或+3.3V就能降压降速进而降低噪音。

网友:
闲,鱼上也没有吗?

网友:
刚毕业那会儿都是攒的电脑,英特尔处理器都已经是四线风扇,AMD的还都是三线

网友:
这是主板丐了,后期主板通常阉割3线调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风扇原接地线改接到+5v或+3.3V就能降压降速进而降低噪音。

不要再传播这种说法了,不可取

20年前我也搞过,完全正常,但是当时只有机械硬盘,现在对于一些只用5V而不用12V的SSD来说,真的是有问题的,已经见有人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