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Lexar S57 USB3.0 128GB 测试冷数据降速

楼主(2024-12-10):
主角:Lexar S57 USB3.0 128GB

主控:FirstChip zc3281FL

闪存:SDUNCIAMA-128GB
3D TLC / BICS4 / BGA132  / 1CE / 1Die / Tog

MpTool 信息:

HDTune 全盘读取:

上图体现了TLC冷数据读取降速,U盘分区共116GB,测试时剩余34.7GB可用,
其中前34.2GB修改日期为2020-6-19,中间46.9GB修改日期为2024-10-28

网友A:
U盘放冷数据的话,还是MLC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放冷数据的话,还是MLC保险些

MLC也就两三年的时间,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盘多重备份保险

网友B:
量产成MLC,容量降少为2/3.速度会稳定很多

网友:
设置啥主控的啊   速度一般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成MLC,容量降少为2/3.速度会稳定很多

3379,TLC量产成MLC怎样操作?选了强制半容直接变SLC了

网友(2025-01-22):
可能主控是在ECC数据,可以通电放一段时间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