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90GT与红米turbo3选哪个

楼主(2024-12-10):
红米turbo3目前PDD的价格,
12+256的1400左右
16+512大概1700

荣耀90GT  12+256的1700左右

没用过荣耀的机器,听说已经与华为脱开了,以前用华为的小手机信号不错,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还有就是荣耀90GT能不能升级鸿蒙系统
红米的澎湃os与MIUI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喜欢曲面屏,所以看上的都是直屏

网友:
荣耀90GT 16+512 2123

网友A:
双十一入手一台荣耀的16十512的两干三百多,到现在感觉不错,之前一置用红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十一入手一台荣耀的16十512的两干三百多,到现在感觉不错,之前一置用红米的。 ...

比红米好用吗,能不能升级鸿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红米好用吗,能不能升级鸿蒙

不能升级鸿蒙系统 和鸿蒙系统差不多1毛1样

网友B:
PDD上基本哪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D上基本哪个便宜买哪个

现在打算换赛道了,现在感觉红米K70也可以入选了,看着也是降价不少

网友:
整个IQOO好点

网友:
按照我使用这两款机子的经验,很久以前用的荣耀(机型忘了)。毫无原因的坏了,屏不亮,充电没反应。当时过保,就买了一款红米7A救急。结果过了这么多年,其间换过n种牌子,回头一看。那个当备用机的红米7A还活着,电池是不行了。那个荣耀机子早就换盆啦。你说说该买哪款?

网友:
用了多个小米,如果让我选,我果断选荣耀

网友:
选性价比高的,销量大的

网友:
我转转上2800买的find x6 pro 16+512,99新,但电池只有91

网友:
这二个机器性能差不多,抓阄选一个吧。

网友:
618给我老婆买的16+512的荣耀90GT花了两千四百多。买回来就开机看了看,又放起来了,一直没激活。她现在还用着荣耀3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