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龙威PS-305DM二手可调电源,差点翻车。

楼主(2024-12-10):
在闲鱼上看了好几个月,下不去手,主要是邮费太贵,很重,找了几个都不包邮,终于找了一个包邮的立马下单,到了之后很疑惑,这么小一个吗,但是有四公斤多,是变压器的。数码管的挡板凹下去了,但是没破,插上电调一下电压,风扇声音很大,电压不停跳,插上万用表,一样在跳。不是中招了吧,拆开外壳看看。电路板有点薄,时间久都有变形了,但是应该没修过,听声音好像有继电器个几秒吸合一次的声音。那个位置的几根线,焊接很差,像修过一样,拆下主板,变压器有一根线掉出来了,顺着其他3根线找到主板。一根红色线虚焊,掉了,顺便把4根线都加满焊。之后开机,恢复正常了,就是精度差点,之前买了一块小板插在pc电源上用,有12伏,5伏,3.3伏。但是电源太老挂了,不想修。之前在厂里捡了一个开关电源,炸了好几次二极管,不想修了。搞不懂电路。这次属于运气好,但凡复杂点的故障就要翻车了。龙威的电源如果是没修过,那么做工是真的差。有时间吧风扇也换了,太吵了。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铝的啊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算捡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铝的啊

不知道,估计好多年的旧货,外面看不出来,有4公斤多点。

网友:
这东西不错,适用了就真棒棒的

网友:
离不了一个30-60伏可调电源,维修什么都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铝的啊

有可能是铜包银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不到90,包邮的。用了闲鱼币

网友:
变压器扛造,顺便做个大保健,清理下灰尘卫生,刷点三防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铜包银线来的。

也可能是铁包金

网友D:
万用表也不一定准,我手上经常用的优利德的ut33和ut210,还有台维希特的vc99,接可调电源上,都显示不一样,不知道相信哪个。
可调电源上电压电流表线性怎么样?

网友:
我也是看了好久,也想买一个这样的电源,不过后来还是自己用小板先组一个,给锂电单独充下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也不一定准,我手上经常用的优利德的ut33和ut210,还有台维希特的vc99,接可调电源上,都显示不一样 ...

不知道,没有时间试,昨晚下班搞到11点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线性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算是手气还行

网友:
带变压器 的越来越少了,公司买了3个都是拿到手上轻飘飘的

网友:
有这个办事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铝的啊

品牌号称香港龙威,很老的型号了,应该是铜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