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折腾(水一帖)之用垃圾桶做个门口放雨伞的......桶,重点是便宜又好用!

楼主(2024-12-12):
考虑到下雨天家庭聚会时,屋里放不下这么多撑开的伞,也避免水到处滴
花了1块5大洋加上2块多红包,在马老板家撸了个扁方的垃圾桶

尺寸22.3x15.3,高25.5,刚好可以放在门口夹缝里
配件就是两个粘胶挂钩,一个1毛多

比划好尺寸,在垃圾桶上沿口打俩洞

挂钩是这样用的

考虑到底部会积水
找片香水套装盒子里的泡棉

修剪好,直接垫在垃圾桶底,用来隔水

挂钩粘在门外夹缝的墙壁上,高度80cm左右,方便拿取

最后挂上垃圾桶即可

放把伞进去摆拍一下,效果很好

简单折腾一下,材料便宜、易得,放5、6把折伞没问题,还方便取下倒掉积水
偶想不会有人惦记雨伞和垃圾桶吧

网友A:
我只惦记元首的圆首!

网友B:
不下雨没人惦记你的雨伞

网友C:
会不会被路过的人以为就是个垃圾桶,然后一周一桶用过的纸巾

网友D:
这个创意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惦记元首的圆首!

就怕人奸惦记呀!

网友E:
创意不错,但还是放室内保险。平常是没人惦记,下雨天就不好说了。

网友F:
个人经验是不放心粘的强度可以再在四周,特别是上延贴透明胶加强抗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下雨没人惦记你的雨伞

说着玩的,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被路过的人以为就是个垃圾桶,然后一周一桶用过的纸巾

不会,这放在偶家门口,同楼层也没人从这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创意不错,值得学习。

欢迎复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放在偶家门口,同楼层也没人从这里过

同楼层也没人从这里过,也就不存在被偷的可能

网友:
挺好,就是只能放折叠伞,要是 长伞放进去可能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意不错,但还是放室内保险。平常是没人惦记,下雨天就不好说了。 ...

说着玩的,平时楼层也没啥人来

网友:
这垃圾桶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回收料,回收料的用不住,用久了会变酥。

网友:
把挂钩的钩子用透明胶带固定一下,方便挂取筒子。

网友:
简单实用偷估计不会,临时拿去借用一下有可能。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装伞积水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经验是不放心粘的强度可以再在四周,特别是上延贴透明胶加强抗拉力

嗯嗯,这样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