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特斯拉充电桩用6平方铜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12-10):
前几天,自己在家里装了一个充电桩,我自己动手安装的,然后让电工审核通过,2芯6平方铜线是淘宝线上购买的,共用到3米长的线材。
今天借到热成像仪,看看发现6平方线的温度稍微高了点,请问大家这个线有问题吗?

自己动手

还算规整

下面看看,热成像仪看到的温度

36.6至38摄氏度,当时环境温度10度左右。

这是国网装的电表的接出来的线

特斯拉充电机器的线

充电器某位置的温度

汽车的充电枪的位置的温度

电网电表的线材温度

空开到电桩的温度

不带载情况下,电压227.9伏

7KW带载后221.1伏电压,忘记测了电网电表端的电压了,那个数据非常重要。

各位大佬,就凭这些数据,您能否确定我这个6平方的铜线,质量是否靠谱

昨晚又测量一下,

这是不带负载的电压

这是带了7KW负载的电表端的电压

这是带了7KW负载后,充电桩的电压,

当时电表段无负载电压是231伏,带负载后225.2伏,
说明加载7KW后,降低4.8伏,这个压降,
应该是电表到室外输电线之间二十几米进户线的压降。

关于线材算下来225.2减223.4等于1.8伏,
说明我这个3米长的电线在7KW负载下压降1.8V,
用这个来推测这个3米长的2芯6平方线,是不是靠谱?
(初步感觉,电网的20多米电线压降更加大,我的3米的线压降小许多,能用,但不完美)

网友A:
带载7kw,10平最好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按充电桩厂家要求,50米内6平方电缆,100米外8平方,120米外10平方

网友:
7kW的充电桩用6平方的电线应该是能满足要求的,我刚装的充电桩是30米线用的也是6平方的电缆,电缆和空开的温度都不高,楼主才3米线更是没问题,只要是国标电缆就大可放心

网友:
这个万用表居然还敢测220V?焊接点都没包好。万一短一下,或手不小心碰一下。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你不量一下线芯的直径吗?

网友:
6平方带7kw是常规操作,何况你才3米,我也是在宝上买的正规品牌单根多芯软线,13米也没问题啊!
看不懂你这是啥线,火零同色?

网友B:
按你的开关看线应该不到6平方吧

网友:
10平最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载7kw,10平最好了

我8.5KW的电热水器,44A的电流,再并接一台2KW的暖气机,电流12A,6平方的RV线,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
符合国标才行

网友:
试过2.5方线长期过40安电流,1米多长的线,绝缘皮都烫软了。你这个安全问题不大,损耗都微乎其微

网友:
实在不放心再买3米并联使用不就12平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开关看线应该不到6平方吧

确实,看起来线没达标,或者铜质不行。

网友:
换粗点更好,问题是电表负载够吗?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油车什么时候取消养路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8.5KW的电热水器,44A的电流,再并接一台2KW的暖气机,电流12A,6平方的RV线,一点压力都没有 ...

当你有热成像仪时,你就会有具大的压力。

网友:
7KW的充电桩,6平方线足够了,前提是买的国标电缆啊,为啥有些人竟然推荐10平方?那个线多粗晓得哇,请别误导别人好吧。
电线工作时发热正常,哪个电线充电时能不发热?你的散热条件良好,温升二十多度也能算正常,即便不是国标线,用着也没啥事。
你的空开是带漏保的吗?怎么那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8.5KW的电热水器,44A的电流,再并接一台2KW的暖气机,电流12A,6平方的RV线,一点压力都没有 ...

想不发热,就得10平

网友:
最大7KW,6平方足够了,这点温度洒洒水了,7KW要我说4平方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发热,就得10平

长时间满负载的话10平方最好,动态负载6平方足够。当然线不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