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哪些二手路由器支持IPV6

楼主(2024-12-10):
小米盒子看电视需要IPv6,联通光猫和送的不知名路由器支持IPV6,但送的那个路由器最近经常掉网速到150多k。翻出一个小米路由器3C网速还可以,但不支持IPV6,哪些二手的支持IPv6,50软妹币以内,稳定,性价比高的

暂时解决了,用8楼坛友的思路,小米路由直接可以一键有线中继,现在光猫分配IP地址了,这样对光猫的压力大不大???

网友:
现在的WIFI6路由器基本都支持IPV6

网友A:
支持IPV6我感觉是软件的功能,

以前K2P,K2之类的都没听说ipv6,后来刷新固件都支持了,甚至还支持mesh。

网友:
固件决定,新款芯片很多都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IPV6我感觉是软件的功能,

以前K2P,K2之类的都没听说ipv6,后来刷新固件都支持了,甚至还支持mesh。 ...

是软件的功能,10年前的mt7620硬件都支持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十多年前的老芯片QCA9533或者AR9341的openwrt固件都支持IPV6。
K2刷老毛子固件,好像也支持。

网友B:
找找有没有设置,有的不是默认打开的

网友C:
网线插lan口。关了DHCP做AP
只要不是奇葩逻辑的路由器,LAN和WLAN是交换机。可以正常用。。。。

极个别运营商奇葩型号,自己带ipv6逻辑混乱。
目前除了运营商网关,好像用路由做ipv6 NAT,面向普通人,还是搞不定的,而且理论上个人只需要配置网关FW,不用加路由。。。

网友:
买个移动定制版的锐捷就行

网友:
只要不要太老的都支持的。

网友:
只要不是太老的路由器,固件支持就可以用IPV6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有没有设置,有的不是默认打开的

小米3c这个确实没有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插lan口。关了DHCP做AP
只要不是奇葩逻辑的路由器,LAN和WLAN是交换机。可以正常用。。。。

哈哈 成了,思路差不多,小米路由简单一点,直接一键有线中继模式

网友:
做工程替换下来的大量路由器,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固件决定的,编译固件时选上IPV6,路由拨号时就出现IPV6

网友:
用着一对 运营商的  路由器   好像不支持

网友D:
最新版本的openwrt开箱即用ipv6,只要芯片能刷就行,最新版要求最低8M+64M的配置,没有luci的8M+32M,小米这个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本的openwrt开箱即用ipv6,只要芯片能刷就行,最新版要求最低8M+64M的配置,没有luci的8M+32M,小米 ...

看教程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IPV6我感觉是软件的功能,

以前K2P,K2之类的都没听说ipv6,后来刷新固件都支持了,甚至还支持mesh。 ...

我本来想说:能刷OpenWRT的路由器都行,不需要50元
看到您回答了相同观点,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