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充电电流可调的锂电池一体化充放电方案(多用于充电宝)

楼主(2024-12-10):
本以为说清楚了,可是发完帖子有两位朋友说没看懂,那我就重新说一下:

有个5V供电的装置,想用单颗锂电池供电,这样就需要一颗升压芯片(比如SX1308)。锂电池需要充电,还需要一颗充电芯片(比如TP4056)。最好还有电量指示,需要一颗电池指示芯片(比如HM1160)。

市面上有很多为充电宝开发的芯片(称为锂电池一体化充放电芯片),这三个功能都有,用一颗这样的芯片,可以代替以上三颗芯片。TP4056之类的充电芯片,使用者可以通过一颗电阻设置充电电流大小,比较灵活。而一体化充放电芯片,充电电流大多是芯片里固定死的,不能通过外接电阻改变。而这种芯片的充电电流都比较大,最小的也有1A,大的2A甚至更大。

可是我的锂电池容量不是很大,1A的充电电流太大了。所以我想找一颗锂电池一体化充放电芯片,而充电电流可以通过外接电阻灵活设置。找了一圈没找到,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朋友知道。
不知道这次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香水电源板用一节电池,充电电流不大。

网友:
dcdc降压模块,带可调功率大小的一共3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香水电源板用一节电池,充电电流不大。

就是找一颗充放电一体化芯片,能给单节锂电池充电,可对锂电池升压(升到固定5V或可调),最好还有电量指示(非必须)。

像TP4056之类的充电芯片,充电电流大可可以通过一颗电阻设置。可是上边说的这种一体化芯片,充电电流都是固定的不能调,充电电流最小也有1A。像你说的香水充电宝,用一颗18650。如果是大容量的18605还好,容量有2000~3000mAH,1A充电电流能接受。如果是容量小点的18650,比如1000mAh,用1A电流充电太大了,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一种集充电、升压、电量指示于一体的芯片,并且充电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设置,而不是固定的。

网友B:
可以利用这两个特性,控制电流1A或者2A

网友:
没看懂逻辑...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C:
试试IP5108E,把R1修改为20毫欧,是不是会降电流充电?

IP5108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IP5108E,把R1修改为20毫欧,是不是会降电流充电?

这个电阻是π型RC滤波用的,不是调整充电电流用的

网友D:
这个我知道两个可调充电电流的,英集芯的IP2312和IP5189T,其他应该还有,我在慢慢的找英集芯的芯片手册。2312好焊,它跟4056同一种封装。5189T是贴片,不太好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一颗充放电一体化芯片,能给单节锂电池充电,可对锂电池升压(升到固定5V或可调),最好还有电量指 ...

只有1000mAh的18650早该扔了,还留着不觉得膈应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两个可调充电电流的,英集芯的IP2312和IP5189T,其他应该还有,我在慢慢的找英集芯的芯片手册。2 ...

只有充电功能的芯片,电流大多是可调的。楼主要找集充电、升压、电量指示于一体的芯片,并且充电电流是可调的。回帖前认真看帖很重要,免得无效讨论浪费时间。

网友G:
现在18650都支持1A以上电流充电吧,不支持的应该有质量问题,小于1000mah容量都电池你还敢用升压板?你要升几伏输出电压,效率都浪费在升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1000mAh的18650早该扔了,还留着不觉得膈应么?

那二楼提到香水充电宝,我只是顺势拿1000mah 18650打个比方。就算是2000mah的锂电池,不着急也是0.3C即600ma电流充电比较友好。
小容量的锂电池怎么就不能升压了,还有总七号电池升压的呢。
我发帖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颗一楼所说的那种芯片,希望大家不要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结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18650都支持1A以上电流充电吧,不支持的应该有质量问题,小于1000mah容量都电池你还敢用升压板?你要升 ...

二楼提到香水充电宝,我只是顺势拿1000mah 18650打个比方。就算是2000mah的锂电池,不着急也是0.3C即600ma电流充电比较友好。
小容量的锂电池怎么就不能升压了,还有总七号电池升压的呢。
我发帖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颗一楼所说的那种芯片,希望大家不要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结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这两个特性,控制电流1A或者2A

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18650都支持1A以上电流充电吧,不支持的应该有质量问题,小于1000mah容量都电池你还敢用升压板?你要升 ...

小于1000mah的锂电池怎么就不能升压了,市面上很多了可充电9V电池,都是用小于1000mah的锂电池升压做的,网友diy的也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于1000mah的锂电池怎么就不能升压了,市面上很多了可充电9V电池,都是用小于1000mah的锂电池升压做的, ...

升压9v的电池你知道输出电流多大吗?万用表电流十几ma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压9v的电池你知道输出电流多大吗?万用表电流十几ma就足够了

然后呢?跟楼主的需求矛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是π型RC滤波用的,不是调整充电电流用的

我保留意见。这个芯片在电池电压3V以下给的是100mA的电流,我认为是通过这个电阻检流。而且规格书BOM表上特意强调这个10毫欧电阻要求1%的精度,作为阻容滤波一般不会这么强调
整个电路没有找到其他能检测充电电流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充电功能的芯片,电流大多是可调的。楼主要找集充电、升压、电量指示于一体的芯片,并且充电电流是可 ...

道理嘛大家都懂,但是就感觉你爹味好重啊……,我有错指出来就行,不用打这么多字教我做人。ip2312确实是我记错了,但是IP5189T的确是个充电宝芯片,符合楼主需求。我也散发一下爹味:别人回复最好都查证了再回PS:你签名里那句话出自豆豆的《遥远的救世主》,希望自勉吧。

PPS:打赏两个活宝真是不只不要脸为何物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在下在这条赛道上是拍马也赶不上两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