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光猫Telnet设置代码大全

楼主(2024-12-10):
中兴光猫 ZXHN F660 Telnet设置代码大全

Login: root
Password:Zte521

BusyBox v1.17.2 (2022-10-20 22:55:06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 cd /userconfig/cfg
/userconfig/cfg # ls
db_backup_cfg.xml   db_user_cfg.xml log                 protocol_flag.file
db_default_cfg.xml  flag_usrfs          logconf
/userconfig/cfg # tftp -p -l db_user_cfg.xml 192.168.1.25
/userconfig/cfg #

C:\Users\Lucky0605>factorymode_crack.exe -l xxx open -i 192.168.1.1
version:3.1
Enter 192.168.1.1 FactoryMode Success:FactoryModeAuth.gch?user=HE46r2b0&pass=1c2D3J0G

C:\Users\Lucky0605>factorymode_crack.exe -l xxx open -i 192.168.1.1
version:3.1
Enter 192.168.1.1 FactoryMode Success:FactoryModeAuth.gch?user=oWSwFMcp&pass=24tQW4in

C:\Users\Lucky0605>factorymode_crack.exe -l xxx open -i 192.168.1.1
version:3.1
Enter 192.168.1.1 FactoryMode Success:FactoryModeAuth.gch?user=31zKRwtf&pass=AcS20iNG

C:\Users\Lucky0605>factorymode_crack.exe -l xxx open -i 192.168.1.1
version:3.1
Enter 192.168.1.1 FactoryMode Success:FactoryModeAuth.gch?user=VzYm0FLp&pass=r1N1T6q8

C:\Users\Lucky0605>factorymode_crack.exe -l xxx open -i 192.168.1.1
version:3.1
Enter 192.168.1.1 FactoryMode Success:FactoryModeAuth.gch?user=07IftA24&pass=xkvLaKxU

C:\Users\Lucky0605>

# 光猫telnet端,确认本地已打开tftp,ip地址自己按实际改
tftp -p -l userconfig/cfg/db_user_cfg.xml -r db_user_cfg.xml 192.168.1.2
# 本地端
.\ztecfg.exe -d AESCBC -i .\db_user_cfg.xml -o break.

2:

需先开启Telnet进入

解决刷完后打开任意网页自动跳转LOID注册页面—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Status 0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Result 1

sendcmd 1 DB save

更改网口上行
setmac 1 40961 1
sendcmd 1 DB save
reboot

—查看系统参数—

setmac show2

—开永久telnet(密码Zte521)—

sendcmd 1 DB p TelnetCfg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Lan_Enable 1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_UName root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Lan_UName root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_UPwd Zte521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Lan_UPwd Zte521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Max_Con_Num 99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ExitTime 999999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InitSecLvl 3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CloseServerTime 9999999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Lan_EnableAfterOlt 1

sendcmd 1 DB save

killall telnetd

—备份mtd0分区–

dd if=/dev/mtd0 of=/mnt/【优盘目录名】/f7607p.bin

cat /dev/mtd0 > /mnt/【优盘目录名】/f7607p.bin

—删除Wi-Fi前缀—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0 ESSIDPrefix (设置2.4G的ssid前缀为空)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4 ESSIDPrefix (设置5G的ssid前缀为空)

sendcmd 1 DB save

—切换区域(省份)—

cat /etc/init.d/regioncode 查看区域

upgradetest sdefconf 307 (shanxi)

—修改超密—

sendcmd 1 DB set DevAuthInfo 0 User xxxxxxxx (改超级用户名)

sendcmd 1 DB set DevAuthInfo 0 Pass xxxxxxxx(改超级用户密码)

—查看系统参数—

setmac show2

—修改ponmac—

setmac 1 32769 MAC地址

—删除电信远程控制—

sendcmd 1 DB p MgtServer (查看一下当前的电信远程控制)

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URL http://127.0.0.1? 把服务器 URL 改掉

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Tr069Enable 0 禁用TR069远程控制

sendcmd 1 DB save

—关闭下行GPON光口和WiFi—

ip link set mini-olt down

rmmod optical

rmmod mtlk

rmmod mtlkroot

—手动欺骗ITMS注册结果—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Status 0

sendcmd 1 DB set PDTCTUSERINFO 0 Result 1

sendcmd 1 DB save

—查看硬件配置信息—

cat /proc/capability/boardinfo

作者:Jutean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2921362/ 出处:bilibili

3:常用命名:

sendcmd 1 DB
all:print all table
p [tablename] :print table info
pv:print view info
rreset:remote reset
lreset:local reset
reset:local reset
save
debug [0/1]: not reboot to see the file of critical param
set [tablename][rownum][dm][dmvalue] :
addr [tablename]: add ROW to table
delr [tablename][rownum]:delete ROW of table
pti [tablename]: print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the table
fc [bin-file-name]:compress user config to bin-file-name
fuc [bin-file-name]:uncompress bin-file-name to user config
bckinterval [0]: time of backup 0:syn
bcktype [0/1/2]: backup type 0:no bck 1:all bck 2:part bck
backup : backup now!
partrst [ModName]: part restore now!
prtpdt : print all of product interface.
pcl : print cfg list.
pvf [ViewID]: print View Fun.
aset1 :
aget1 : print View Fun.
aset1w :
aget1w :
aset1wnl :
aget1wnl :
aset1wp :
aget1wp :
addv :
lck1w :
find1w :
pshm : show shmpool infomation
pstate : show state_machine infomation
saveasy : Asy save
decry : cfg decry

sendcmd 1 DB p TelnetCfg
<Tbl name="TelnetCfg" RowCount="1">
<Row No="0">
<DM name="TS_Enable" val="0"/>
<DM name="Wan_Enable" val="0"/>
<DM name="Lan_Enable" val="0"/>
<DM name="TS_Port" val="23"/>
<DM name="TS_UName" val="root"/>
<DM name="TS_UPwd" val="root"/>
<DM name="Max_Con_Num" val="2"/>
<DM name="ProcType" val="0"/>
</Row>
</Tbl>

Telnet光猫IP(192.168.1.1)输入用户名(root)和密码(Zte521)即可进入telnet界面,输入一下命令显示所有可以设置的参数:

命令:sendcmd 1 DB p all 有些版本不现实,下面我把所有的可设置項列出来了,具体修改命令格式在最下面。

0 sendcmd 1 DB p DBBase
1 sendcmd 1 DB p WAND

2 sendcmd 1 DB p WANCD
#wan vlan

3 sendcmd 1 DB p WANC
    查TR069第##个
删除sendcmd 1 DB delr WANC ## 删除TR069
#pppoe for wan

4 sendcmd 1 DB p WANCServList
5 sendcmd 1 DB p WANCIP
6 sendcmd 1 DB p WANCIPOpts

7 sendcmd 1 DB p WANCPPP
#pppoe 信息

8 sendcmd 1 DB p IPv6IP

9 sendcmd 1 DB p LAND
#LAN 口信息

10 sendcmd 1 DB p BrGrp
#端口桥接情况

11 sendcmd 1 DB p BrGrp2ndIP
12 sendcmd 1 DB p DHCP6SHostCfg

13 sendcmd 1 DB p DHCPSHostCfg
#dhcp服务器配置

14 sendcmd 1 DB p DHCPSPoll
15 sendcmd 1 DB p DHCPSOpts

16 sendcmd 1 DB p DHCPSBind
#dhcp地址绑定mac

17 sendcmd 1 DB p DHCPSHostInfo
#dhcp分配情况

18 sendcmd 1 DB p DHCPSComm
19 sendcmd 1 DB p DHCPCComm
20 sendcmd 1 DB p WLANBase

21 sendcmd 1 DB p WLANCfg
#多SSID信息

22 sendcmd 1 DB p WLANWMM
23 sendcmd 1 DB p WLANWEP
24 sendcmd 1 DB p WLANAD
25 sendcmd 1 DB p WLANCountry
26 sendcmd 1 DB p WLANWPS
27 sendcmd 1 DB p WLANPSK
28 sendcmd 1 DB p IGMPProxy

29 sendcmd 1 DB p DevInfo
#设备信息

30 sendcmd 1 DB p UserIF
#web登录超时

31 sendcmd 1 DB p UserInfo
#web用户信息

32 sendcmd 1 DB p AccessDev
33 sendcmd 1 DB p AclCfg
34 sendcmd 1 DB p FWBase
35 sendcmd 1 DB p FWLevel
36 sendcmd 1 DB p FWALG
37 sendcmd 1 DB p FWDMZ
38 sendcmd 1 DB p FWIP
39 sendcmd 1 DB p FWURL
40 sendcmd 1 DB p FWSC
41 sendcmd 1 DB p FWPM
42 sendcmd 1 DB p FWPT
43 sendcmd 1 DB p FWPURL
44 sendcmd 1 DB p FWPMAPP
45 sendcmd 1 DB p FWPMDEV

46 sendcmd 1 DB p SNTP
#SNTP设置

47 sendcmd 1 DB p QOSBasic
48 sendcmd 1 DB p QOSClassification
49 sendcmd 1 DB p QOSPolicer
50 sendcmd 1 DB p QOSQueue
51 sendcmd 1 DB p MAC
52 sendcmd 1 DB p L3Forwarding
53 sendcmd 1 DB p L3ForwardingRT

54 sendcmd 1 DB p MgtServer
#cn远程控制选项

55 sendcmd 1 DB p ParamAttr
56 sendcmd 1 DB p DNSSettings
57 sendcmd 1 DB p DNSHostsList
58 sendcmd 1 DB p DNSDHCPHostsList
59 sendcmd 1 DB p UPnPCfg
60 sendcmd 1 DB p UPnPPortMap

61 sendcmd 1 DB p DDNSClient
62 sendcmd 1 DB p DDNSService
63 sendcmd 1 DB p DDNSHostname
#自带DDNS

64 sendcmd 1 DB p WANDCommCfg
65 sendcmd 1 DB p Log

66 sendcmd 1 DB p FTPServerCfg
67 sendcmd 1 DB p FTPUser
#FTP配置

68 sendcmd 1 DB p USBStorageParList

69 sendcmd 1 DB p TelnetCfg

70 sendcmd 1 DB p RouteSYSRT
71 sendcmd 1 DB p L2BBridge
72 sendcmd 1 DB p L2BFilter
73 sendcmd 1 DB p L2BMarking
74 sendcmd 1 DB p L2BAvailIF

75 sendcmd 1 DB p PortBinding
76 sendcmd 1 DB p PortControl
#端口配置

77 sendcmd 1 DB p Upgrade
78 sendcmd 1 DB p MacFilter
79 sendcmd 1 DB p RIPConf
80 sendcmd 1 DB p RIPIf
81 sendcmd 1 DB p UsbBakRst
82 sendcmd 1 DB p USBBackup
83 sendcmd 1 DB p APPList
84 sendcmd 1 DB p PRoute
85 sendcmd 1 DB p Tr069Queue
86 sendcmd 1 DB p AttrInfo
87 sendcmd 1 DB p VoIPPortCfg
88 sendcmd 1 DB p VoIPVMediaCfg
89 sendcmd 1 DB p VoIPFMediaCfg
90 sendcmd 1 DB p VoIPMMediaCfg
91 sendcmd 1 DB p VoIPPhyNumCfg
92 sendcmd 1 DB p VoIPBearInfo
93 sendcmd 1 DB p VoIPSIP
94 sendcmd 1 DB p VoIPSLCTIMECfg
95 sendcmd 1 DB p VoIPSLCINFCfg
96 sendcmd 1 DB p VoIPVoiceProfile
97 sendcmd 1 DB p VoIPVPCallTimer
98 sendcmd 1 DB p VoIPVPService
99 sendcmd 1 DB p VoIPVPCodec
100 sendcmd 1 DB p VoIPVPDTMF
101 sendcmd 1 DB p VoIPVPLine
102 sendcmd 1 DB p VoIPCSLine
103 sendcmd 1 DB p VoIPSIPServer
104 sendcmd 1 DB p VoIPSIPTimer
105 sendcmd 1 DB p VoIPDTMFADVCfg
106 sendcmd 1 DB p VoIPFaxModemRptCtrlCfg
107 sendcmd 1 DB p VoIPDSPCIDCfg
108 sendcmd 1 DB p VoIPBGWCfg
109 sendcmd 1 DB p VoIPDSPMISCCfg
110 sendcmd 1 DB p VoIPRTPADVCfg
111 sendcmd 1 DB p VoIPRTCPADVCfg
112 sendcmd 1 DB p VoIPRTPREDCfg
113 sendcmd 1 DB p VoIPTONECfg
114 sendcmd 1 DB p VoIPTONEEventCfg
115 sendcmd 1 DB p VoIPTONEDescrptCfg
116 sendcmd 1 DB p VoIPTONEPatternCfg
117 sendcmd 1 DB p VoIPT38ADVCfg
118 sendcmd 1 DB p VoIPRingerCfg
119 sendcmd 1 DB p VoIPRingerEventCfg
120 sendcmd 1 DB p VoIPRingerDescrptCfg
121 sendcmd 1 DB p VoIPRingerPatternCfg
122 sendcmd 1 DB p VoIPVoiceProcCfg
123 sendcmd 1 DB p VoIPPortStauts
124 sendcmd 1 DB p VoIPSIPEventSubscribe
125 sendcmd 1 DB p VoIPSIPLine
126 sendcmd 1 DB p VoIPIADDiag
127 sendcmd 1 DB p VoIPSRTermination
128 sendcmd 1 DB p VoIPSRDigitCollect
129 sendcmd 1 DB p VoIPSROfficeGroupPrefix
130 sendcmd 1 DB p VoIPSROfficePrefix
131 sendcmd 1 DB p VoIPSROfficeDigitMap
132 sendcmd 1 DB p VoIPSRRouteDigitMap
133 sendcmd 1 DB p VoIPSRBwList
134 sendcmd 1 DB p VoIPSRPhyRefListEnable
135 sendcmd 1 DB p VoIPLineCodec
136 sendcmd 1 DB p VoIPDMTimerCfg
137 sendcmd 1 DB p VoIPRTPCfg
138 sendcmd 1 DB p VoIPRTCPCfg
139 sendcmd 1 DB p VoIPSRTPCfg
140 sendcmd 1 DB p VoIPFaxT38Cfg
141 sendcmd 1 DB p VoIPFaxVBDCfg
142 sendcmd 1 DB p VoIPModemVBDCfg
143 sendcmd 1 DB p VoIPSessionCfg
144 sendcmd 1 DB p VoIPLastSessionCfg
145 sendcmd 1 DB p VoIPLineCfg
146 sendcmd 1 DB p VoIPLineHistoryCfg
147 sendcmd 1 DB p VoIPLineLastCfg
148 sendcmd 1 DB p VoIPHook
149 sendcmd 1 DB p VoIPHookVPCfg
150 sendcmd 1 DB p VoIPIVRPsd
151 sendcmd 1 DB p VoIPVPNP
152 sendcmd 1 DB p VoIPVPNPPrefix
153 sendcmd 1 DB p VOIPVPNUMBERPROC
154 sendcmd 1 DB p VOIPVPSPEEDDIAL
155 sendcmd 1 DB p VOIPVPCallFeature
156 sendcmd 1 DB p VOIPVPSERVICEKEY
157 sendcmd 1 DB p VoIPPoorQualityList
158 sendcmd 1 DB p VoipCapabilitiesCodec
159 sendcmd 1 DB p VOIPCAP
160 sendcmd 1 DB p VOIPPhyInterface
161 sendcmd 1 DB p VOIPPhyCallFeature
162 sendcmd 1 DB p VOIPSLMTerm
163 sendcmd 1 DB p VOIPSLMWAN
164 sendcmd 1 DB p VOIPSLMGlobal
165 sendcmd 1 DB p VOIPSLMAD
166 sendcmd 1 DB p VOIPSLMSeviceKey
167 sendcmd 1 DB p VOIPSLMMedia
168 sendcmd 1 DB p VOIPSLMFaxMedia
169 sendcmd 1 DB p VOIPSLMVOIPCfg
170 sendcmd 1 DB p VOIPSrCommonConfigs
171 sendcmd 1 DB p VOIPSrTidConfigs
172 sendcmd 1 DB p VOIPSrGroupPrefix
173 sendcmd 1 DB p VOIPSrOfficeDiMap
174 sendcmd 1 DB p VOIPSrRouteDiMap
175 sendcmd 1 DB p VOIPSrBwListInf
176 sendcmd 1 DB p VOIPDRSLC
177 sendcmd 1 DB p VOIPDSPToneRing
178 sendcmd 1 DB p VOIPDSPT38Fax
179 sendcmd 1 DB p VOIPDSPVoiceGainEc
180 sendcmd 1 DB p VOIPDSPVadCng
181 sendcmd 1 DB p VOIPDSPDTMF
182 sendcmd 1 DB p VOIPDSPTone
183 sendcmd 1 DB p VOIPDSPJitterBuffer
184 sendcmd 1 DB p VOIPDSPFaxModemTone
185 sendcmd 1 DB p VOIPDSPFaxT38More
186 sendcmd 1 DB p VOIPDSPCID
187 sendcmd 1 DB p VOIPDSPFaxModemCtrl
188 sendcmd 1 DB p VOIPDSPFaxVbd
189 sendcmd 1 DB p VOIPDSPModemVbd
190 sendcmd 1 DB p VOIPDSPMisc
191 sendcmd 1 DB p VOIPRcaCommon
192 sendcmd 1 DB p VOIPSIPWANLine
193 sendcmd 1 DB p VOIPSIPLANLine
194 sendcmd 1 DB p VOIPSIPTimerCfg
195 sendcmd 1 DB p VOIPSIPServerCfg
196 sendcmd 1 DB p VOIPSIPCfg
197 sendcmd 1 DB p VOIPSIPExtraCfg
198 sendcmd 1 DB p VOIPSIPEventCfg
199 sendcmd 1 DB p VOIPSIPSupportedCfg
200 sendcmd 1 DB p VOIPCommTotal
201 sendcmd 1 DB p VOIPCommTTY
202 sendcmd 1 DB p VOIPCommPort
203 sendcmd 1 DB p VOIPExt
204 sendcmd 1 DB p VOIPCIDCfg
205 sendcmd 1 DB p VOIPVoiceRecord
206 sendcmd 1 DB p VOIPIVRPassword
207 sendcmd 1 DB p VOIPHookCfg

208 sendcmd 1 DB p WANDInstInfo
209 sendcmd 1 DB p PortPriority
#端口优先级

210 sendcmd 1 DB p SambaCfg
#samba

211 sendcmd 1 DB p TimePolicy
#定时策略

212 sendcmd 1 DB p PrefixCfg
213 sendcmd 1 DB p RaCfg

214 sendcmd 1 DB p DMSCfg
#DMS配置

215 sendcmd 1 DB p MldProxyCfg
216 sendcmd 1 DB p PingKeep
217 sendcmd 1 DB p PingCfg
218 sendcmd 1 DB p DHCP6SPool

219 sendcmd 1 DB p UserBehaviorCfg
#行为管理

220 sendcmd 1 DB p UBApps
221 sendcmd 1 DB p UBFlow
222 sendcmd 1 DB p UBHttpGetDiag

# sendcmd 1 DB set UBHttpGetDiag 0 HttpServerURL

223 sendcmd 1 DB p UBTcpConnectDiag
224 sendcmd 1 DB p UBDnsQueryDiag
225 sendcmd 1 DB p NetMonitorDiagnostics
226 sendcmd 1 DB p UBBasicInfo
227 sendcmd 1 DB p UBClassification

228 sendcmd 1 DB p VLANInfo
229 sendcmd 1 DB p PONCfgProduct

230 sendcmd 1 DB p BoardInfo
#主板信息

231 sendcmd 1 DB p LANInfo
#端口信息

232 sendcmd 1 DB p IGMPProduct
233 sendcmd 1 DB p MultiGlobalProduct
234 sendcmd 1 DB p MultiPortProduct
235 sendcmd 1 DB p MultiWancConfProduct

236 sendcmd 1 DB p ETHProduct
237 sendcmd 1 DB p ETHCONFProduct

238 sendcmd 1 DB p QOSCONFProduct
239 sendcmd 1 DB p QOSProduct
240 sendcmd 1 DB p QueueWeightProduct
241 sendcmd 1 DB p TcToCosProduct
242 sendcmd 1 DB p SvlanS2DtagProduct
243 sendcmd 1 DB p SvlanMemberCfgProduct
244 sendcmd 1 DB p RateChgTcProduct
245 sendcmd 1 DB p AddTagProduct
246 sendcmd 1 DB p RemoveTagProduct
247 sendcmd 1 DB p RuleMacProduct
248 sendcmd 1 DB p PortRuleMacProduct
249 sendcmd 1 DB p TAGRuleMacProduct
250 sendcmd 1 DB p UNTAGRuleMacProduct
251 sendcmd 1 DB p DscpToTciProduct
252 sendcmd 1 DB p PortQosProduct
253 sendcmd 1 DB p EthQosACL
254 sendcmd 1 DB p PortFilterProduct
255 sendcmd 1 DB p SwitchMonitorProduct
256 sendcmd 1 DB p PortDHCPServer

257 sendcmd 1 DB print WEBCFG
#WEB登陆端口

258 sendcmd 1 DB p OMCICFG
259 sendcmd 1 DB p ARPDETECTConfig
260 sendcmd 1 DB p ARPAGEINGTIME
261 sendcmd 1 DB p PdtMiddleWare
262 sendcmd 1 DB p ALARMCONFIG
263 sendcmd 1 DB p ALARMPARM
264 sendcmd 1 DB p MONITORCONFIG
265 sendcmd 1 DB p MONITORPARM
266 sendcmd 1 DB p MonitorCollectorCfg
267 sendcmd 1 DB p MonitorCollectorParm

268 sendcmd 1 DB p CltLmt
#电信限制

269 sendcmd 1 DB p PDTCTUSERINFO
270 sendcmd 1 DB p WancPortBindingProduct
271 sendcmd 1 DB p DhcpcOption125Product
272 sendcmd 1 DB p PDTWANCEXT
273 sendcmd 1 DB p WANCPONCFGProduct
274 sendcmd 1 DB p WancpppProduct
275 sendcmd 1 DB p PDTE8COPT60S
276 sendcmd 1 DB p PonCommonCfg
277 sendcmd 1 DB p LoopBackCheck
278 sendcmd 1 DB p LoopBackCheckAlarm
279 sendcmd 1 DB p LoopBackCheckPara
280 sendcmd 1 DB p LoopBackCheckVlan
281 sendcmd 1 DB p LongLuminousDetect
282 sendcmd 1 DB p SimCardInfo
283 sendcmd 1 DB p HLTInfo
284 sendcmd 1 DB p HLTLanStatInfo
285 sendcmd 1 DB p HistoryHLTInfo
286 sendcmd 1 DB p HistoryHLTLanStatInfo
287 sendcmd 1 DB p DhcpV6Opt16S
288 sendcmd 1 DB p Dhcp6cOpt17
289 sendcmd 1 DB p Lanusb
290 sendcmd 1 DB p Tr069InformParaExtend
291 sendcmd 1 DB p PONPower
292 sendcmd 1 DB p QosCvpA
293 sendcmd 1 DB p QOSRule
294 sendcmd 1 DB p QOSType
295 sendcmd 1 DB p DOWNETHFLOW
296 sendcmd 1 DB p DOWNGEMFLOW
297 sendcmd 1 DB p DOWNVLANACTION

298 sendcmd 1 DB p GPONCFG
#GPON注册信息

299 sendcmd 1 DB p OMCIFLOW
300 sendcmd 1 DB p OUTINPORTUPETHFLOW
301 sendcmd 1 DB p PONALARM
302 sendcmd 1 DB p RATECTR
303 sendcmd 1 DB p TCIPORTUPETHFLOW
304 sendcmd 1 DB p TCI2GEMFLOW
305 sendcmd 1 DB p TCI2TCI
306 sendcmd 1 DB p TCONT
307 sendcmd 1 DB p TCONTQUEUE
308 sendcmd 1 DB p UPETHFLOW
309 sendcmd 1 DB p UPGEMFLOW
310 sendcmd 1 DB p UPVLANACTION
311 sendcmd 1 DB p VID2DOWNETHFLOW
312 sendcmd 1 DB p VIDPORT2UPETHFLOW
313 sendcmd 1 DB p DownVidTci2EthflowProduct
314 sendcmd 1 DB p UpVidTci2EthflowProduct
315 sendcmd 1 DB p DownEthClassMethodProduct
316 sendcmd 1 DB p QOSCONFProduct
317 sendcmd 1 DB p QOSProduct
318 sendcmd 1 DB p ETHFLOWCLASSMETHODProduct
319 sendcmd 1 DB p GEMPORT
320 sendcmd 1 DB p VLANTOUPGEMPORTProduct
321 sendcmd 1 DB p CatvOpticalPara

每一条代码中的“p”代表print,显示的意思,改成“set”,加上用“p”打印出来的表格号、变量名等可以直接修改光猫的所有设置参数。

例如:sendcmd 1 DB p MgtServer
显示如下内容:

<Tbl name="MgtServer" RowCount="1">
        <Row No="0">
                <DM name="URL" val="http://10.0.0.1"/>
                <DM name="UserName" val="hgw"/>
                <DM name="Password" val="hgw"/>
                <DM name="PeriodicInformEnable" val="1"/>
                <DM name="PeriodicInformInterval" val="43200"/>
                <DM name="PeriodicInformTime" val="0001-01-01T00:00:00Z"/>
                <DM name="ParameterKey" val=""/>
                <DM name="ConnectionRequestURL" val="58000"/>
                <DM name="ConnectionRequestUsername" val="itms"/>
                <DM name="ConnectionRequestPassword" val="itms"/>
                <DM name="UpgradesManaged" val="0"/>
                <DM name="Event" val=""/>
                <DM name="DefaultWan" val="IGD.WD1.WCD1.WCIP1"/>
                <DM name="SessionRetryTimes" val="10:10:10:30:60:300:600:3600"/>
                <DM name="SupportCertAuth" val="0"/>
                <DM name="Tr069Enable" val="0"/>
                <DM name="MWSURL" val="http://0.0.0.0:9090"/>
                <DM name="InfoStat" val="0"/>
                <DM name="InfoDescption" val="3"/>
                <DM name="AcsStat" val="0"/>
                <DM name="AcsDescption" val="0"/>
        </Row>
</Tbl>

其中,行号“0”,变量名“Tr069Enable”,原来的值是1,可以改成0,关闭运营商远程操控你的光猫,命令如下:

命令: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Tr069Enable 0

解释:sendcmd 1 DB 设置 表格名 行号 变量名    值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1 11iEncryptType 2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1 ESSID IPTV

      sendcmd 1 DB set FTPServerCfg 0 FtpEnable 1

      sendcmd 1 DB set FTPUser 0 Location /mnt

      sendcmd 1 DB set PortControl 0 PortValue 88

      sendcmd 1 DB set UserIF 0 Timeout 300

网友:
不要那么自信用“大全”,很可能只适用于当前型号当前固件版本...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个印需要时来找。

网友:
telnet默认都是关闭的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代码。。。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代码!!!!!!

网友(2025-05-19):
这个怎么玩,都是运维装好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