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频发射器,为什么还那么落后?

楼主(2024-12-10):
目前蓝牙音频,索尼的LDAC编码,华为的HWA,音质都相当于直连了。

但是蓝牙发射器,普遍都还停留在SBC。

我倒不是在乎音质。只是把没有蓝牙功能的电视机声音发送给蓝牙耳机而已。

所以在乎的是延迟。延迟这个东西,貌似和蓝牙版本高低无关。我过去用低版本的蓝牙音频接收器,配合低版本手机,看视频没问题。一旦换成蓝牙5.0的手机,反而音画不同步了。

除了配合,延迟还取决于编码。LDAC之前,有高通的apt-x,延迟比SBC小很多,apt-x LL更小。

废话少说,我看六七十元的音频发射器,评论里有人说延迟大,没法视频和游戏,有人说没问题。而且规格里都没有说明编码方式,心里没底了。

故而请教各位,推荐一下,谢谢先。

顺便推荐个颈挂式蓝牙音响,不是耳机。索尼大法,Bose就算了,太贵,老人家看电视而已。

网友A:
思路打开。用fm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打开。用fm发射器。

问题是颈挂式音响没有Fm的啊,难道再接一个收音机?

网友B:
其实普通视频用SBC模式足够了,那一点延迟对于视频伴音来说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电视要个毛的蓝牙,没音响?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二十年前买电视(CRT)送了两个无线耳机,实际上就是一个FM发射器连接电视音频输出,在加一个能自动搜台FM收音机,还是挂耳式的。

网友C:
过去4.0的确实有延迟,看电视节目口型都对不上,后来的5.0版本的都没问题了,你就是仔细看、仔细听也没有。我后来买的都是这种,蓝牙5.1的,很好用,也不掉线,音质也很好,收发两用,10元左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4.0的确实有延迟,看电视节目口型都对不上,后来的5.0版本的都没问题了,你就是仔细看、仔细听也没有。 ...

您这个对电视有要求吧?普通电视,没有安卓操作系统的那种电视,USB就是一个读U盘的功能吧,能插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对电视有要求吧?普通电视,没有安卓操作系统的那种电视,USB就是一个读U盘的功能吧,能插这种? ...

插电脑可以插USB直接用,插普通电视由USB口提供工作电压,它还有一个音频输入插口,给了根音频线,把电视机耳机输出口与蓝牙发射器的音频输入插口连接起来就行了。即使没有USB口的电视机,也可以拿个5伏充电头提供工作电压。

楼主:
懂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脑可以插USB直接用,插普通电视由USB口提供工作电压,它还有一个音频输入插口,给了根音频线,把电视 ...

谢谢指教,确定没有延迟吗?您是用什么接收器,比如具体蓝牙耳机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确定没有延迟吗?您是用什么接收器,比如具体蓝牙耳机是?

主要用在投影仪加音箱,因为投影仪的喇叭实在太小了,音箱和扩大器是自制的,见图片,现在不看电视机了,只看投影仪,用两个蓝牙模块,一个发射,一个接收。蓝牙耳机有时也用,就是几块钱一个的蓝牙单耳塞机。我确实觉不出有延迟,也许本人比较迟钝,可能你敏感,反正这个也不贵,买两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用在投影仪加音箱,因为投影仪的喇叭实在太小了,音箱和扩大器是自制的,见图片,现在不看电视机了, ...

好的谢谢。实践一下。因为之前纸上谈兵地想,音频从模拟信号采样,再编码成SBC,再接收器解码,好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颈挂式音响没有Fm的啊,难道再接一个收音机?

改一个就是了,反正你用耳机看电视,一般时间也比较长,对续航肯定是有要求的。

网友:
授权和功率的关系,除了sbc,其他都是要交授权费的你觉得几十甚至几块的舍得给?当然一些杂牌能支持aac就不说了,正紧大厂不敢的
另外音质和码率其实关系挺大的,同样sbc,我一个蓝牙音箱和intel蓝牙有兼容问题,码率只能100上下,完全没法听,其他几个通过Alternative A2DP Driver打开双通道,码率可以上到600多,声音一点不比aac和aptx差,不过这个驱动要要钱,正常9.9美刀,特价时候买的,加上老用户优惠,2个才花70多块rmb,不但能提升sbc,主要是让win完美支持aptx和lda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普通视频用SBC模式足够了,那一点延迟对于视频伴音来说也不是问题

实际上sbc和延时没直接关系,我前段时间买了个tcl的降噪耳机,是蓝牙4.2的,但是延时比高通开aptxhd还低,和我一付倍思开低延时有一拼,而且我发现sbc大部分延时都不高,延时严重的主要是aac的国产芯片,所以还特地弄个低延时模式,aptxhd实际延时比aptx高,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但是对看片影响不大,只是看一些动作片激烈打斗和玩动作游戏时能感觉到音画不是很同步

网友:
没关注过 买绿联5.1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sbc和延时没直接关系,我前段时间买了个tcl的降噪耳机,是蓝牙4.2的,但是延时比高通开aptxhd还低 ...

感谢经验之谈。延时确实不是编码的锅,原因太多。一个USB规格都有幺蛾子,更别说蓝牙这种八国联军了

网友(2025-01-29):
作为声卡存在系统里的高通方案,usb接口,我放在安卓电视系统,和ps5 ,都可以作为音源。

配对发射到xm4 / qc35  /airp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