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如何实现双wifi 或备用上网

楼主(2024-12-10):
想远程控制手机,切换不同WiFi过程可能会出现断网。
目前想想到方案同时开手机流量开WiFi。只要WiFi断了,还可以利用流量保持手机在网。手机卡流量打算那种流量卡。(可能用的不多,有没有那种流量不包月的,)

2  双WiFi 2.4G和5G 分开工作应没有。
3  利用手机充电口连到路由器上网,好像这次不能连接WiFi了。

其他的方案没想到。

网友:
这问题没想过,有高手解答吗,学习一下。

网友A:
红米K40现在同时连着2个wifi,一个2.4,一个5.8

网友B:
现在手机可以同时连接两个wifi,一个主要,另一个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可以同时连接两个wifi,一个主要,另一个辅助

你用的什么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K40现在同时连着2个wifi,一个2.4,一个5.8

你红米k40是哪个系统版本?

网友:
群控方案好像都是连接USB上网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新手机很多已经可以支持双路WiFi信号连接了,这个是几年前的红米K40P,可以同时连接2.4G和5G两个频段的热点信号

网友:
新一点的手机应该都可以同时连接两个WiFi。手机设置-WLAN-连接一个WiFi,然后这个界面点击网络加速-双WLAN加速,打开双WLAN加速,可用的辅助WLAN连接另一个WiFi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手机?

红米k60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红米k40是哪个系统版本?

出厂系统,没升级澎湃

网友:
手机可以连两个WIFI了。同时连同个网络的2.4和5G提升不明显,要是连两条的宽带的那就提升就好多了

网友:
同时连接,流量算哪个的

网友:
怎么会断网呢?

网友C:
我提供一个方案,弄个手机转RJ45网线的转接头可以接网线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一个方案,弄个手机转RJ45网线的转接头可以接网线上网。

这个WiFi和有线不能同时用吗吧 还有你两者之间自动切换?一个没网络,另外连的另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