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高清2K数码显微镜看电路板:数码放大镜+行车记录仪改装

楼主(2024-12-10):
喜欢DIY、喜欢电子制作的小伙伴都知道、现在的电子元器件集成度越来越高、元件越来越小、凭肉眼来看电路板微小元件和焊点不容易看清楚了、用手机微距拍也不容易拍清楚、用光学玻璃放大镜看也不理想,网上看见有数码显微镜、数码放大镜、搜索了一番、能达到我要求的、全新一套最少要5、6百左右、二手的也要2、3百,自己搞一套吧。

在某夕夕买个:CS口显微镜头、优惠券下来47.20元、这是最便宜的显微镜头了吧、放大倍数100倍130倍。

15.40元买了个显微镜支架、立杆太短、家里找了根闲置的16mm铁管、锯了40cm长的一段更换掉短立杆、镜头和支架安装口间剪点轮胎胶皮垫上、

翻出个N年前的USB摄像头、只有30万像素、先试下效果、拆USB摄像头、外壳、小镜头、镜头座都拆掉、只要主板和USB线、用黑绒布胶带把除CCD外的地方全贴上、防短路和漏光、把CCD对正显微镜头中心、放到镜头CS接口上、再用胶带固定好、USB口插电脑、图像出来了、找几个小电路板试试、电脑截图看效果、可以、搞手机维修、电子制作勉强看得清了。

CS口显微镜头当然最好配个CS口的工业相机、我理想的工业相机要求是:4K高清摄像和拍照带录制、USB+HDMI输出口。没理想的价格、还是DIY一个吧、我手头有个闲置的凌度F8行车记录仪、2016年买的、闲置好几年了、翻出来插电、功能正常、电池不行了、这个凌度F8行车记录仪有HDMI输出口、能直接HDMI显示器、安霸A7LA70芯片、1/3英寸OV4689感光芯片、400万原始像素(可插值到800万、1200万)、F1.8光圈、支持1080P60帧和1926P录像、2.7寸屏幕、能2K高清录像和拍照、基本能满足要求、再买一个CS口金属镜头座20mm孔距+IR650nm红外滤光片、5.50元、一个303035耐高温聚合物锂电池、7.51元、

拆开凌度F8行车记录仪、外壳整个铝合金的、挺有分量、看下电路板和元件:

记录仪换上新电池、COMS芯片周围贴黑绒布胶带防短路漏光、装上CS口金属镜头座、

凌度F8的铝合金外壳镜头塑料装饰罩拆掉、用小电磨把外壳圆孔磨大一圈才能装进CS口镜头座、装复凌度F8、拧上显微镜头、OK、变成一个小单反相机了、

装到显微镜支架上、插上USB电源线和HDMI输出线、接32寸HDMI显示器、开机试试、最低放大倍数下、视野为:31mm长的物品能拍满屏、最高放大倍数下2.5mm长的物品能拍满屏、凌度F8可切换成摄像和拍照两种模式、1926P高清录像MP4格式、拍照5312x2988(1600万像素)、按键操作、录像和照片存在TF卡内、可用USB数据线连电脑导出或拔TF卡用读卡器读取、还有一点是机器接HDMI显示器、图像没有延迟、不像有些较老的USB摄像头和网口安防摄像头会有延迟、显示图像有延迟的话你看显示来焊接和其他操作就难受了、

OK、废物利用、又多一件不错的工具。

楼主:
更正一下两点错误:
1、拍照5312x2988(1600万像素),2、最高放大倍数下5mm长的物品能拍满屏。

另、15.40元的显微镜支架凑合能用、塑料底板小、立杆细、整体头重脚轻、调焦和其他操作时容易晃动导致画面晃动、我找了个变压器铁芯压着底板、有点改善、以后有更好的方法再改吧。

环形灯作用是主光源、相当于无影灯、但是电路板上有些小元件上的文字丝印要在特定的照射光角度下才能看清、环形灯价格还有点贵、所以不如一个可调角度的台灯、最好是用两个可调角度的台灯或射灯来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出CCD感光件,把CS镜头座对准CCD正上方安装,最后在CS镜头座上扭上显微摄像头,对么?然后镜头与底座 ...

是、电脑USB摄像头、行车记录仪、监控摄像头等、感光芯片CCD、现在多数用COMS的了、原装基本都用直径12mm的、M12的小镜头和M12镜头座、镜头座安装螺丝孔距一般是20mm的;改装就是拆掉M12镜头镜头座、装上CS口镜头座、CS口镜头座是直径25mm螺纹、可换镜头、这样就很方便更换各种CS口镜头了、就像单反微单相机一样。

发现新玩法:行车记录仪改CS口可换镜头后、拍超级微距照片、拍花草小虫照片是一把好手、但是屏幕有点小、对焦正确否有点不好观察、多拍或接显示器吧、还有光线要足、太阳光下拍或加灯效果才好。

网友:
这个好 比usb摄像头模组清晰

网友:
不错不错!  我还是用的VGA输出的摄像头

网友B:
镜头装个环形灯就更好了,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人才人才  自己动手   ……

网友C:
镜头和支架的链接发一下?

网友:
看显示效果是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和支架的链接发一下?

某夕夕搜索、关键字:显微镜头、显微镜支架、CS镜头座

网友:
效果不错,看看啥时候仿一个

网友:
看楼主玩得挺高兴的

能用就好,维修用还是可以将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头装个环形灯就更好了,效果非常不错

环灯效果不如侧面的柔光板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还能这么组合不错

网友:
一直想DIY一个,这下有借鉴了

网友D:
镜头畸变怎么处理的?看你显示器会有畸变,但是拍出来没有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畸变怎么处理的?看你显示器会有畸变,但是拍出来没有畸变?

不是镜头畸变、是显示器显示失真、在显示器菜单里调整就可以了、HKC的32寸电脑显示器、主要接DP口作电脑显示器用的、有HDMI输入、记录仪拍照导出来是没有失真的。

网友:
不错不错 一清二楚

网友:
这效果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