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红米AX6000路由器(cpu虚焊)

楼主(2024-12-10):
网友发来的机器,说用着用着突然网口就连接不上了,拨号失败,售后过保收费300多换新,太贵了,所以发来帮看下,

拆机,主板干净:

连接光猫,显示没连接网络,指示灯红色:

这种故障一般是cpu虚焊引起,接下来拆下cpu,吸锡线拖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

装好cpu:

清洗干净残留的焊油:

开机,正常联网:

接下来把老化的指示灯换新就行: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有经验的楼主。

网友A:
看来这是通病,楼主拿到手就知道怎么维修。
这是我一看就会,一做就废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是通病,楼主拿到手就知道怎么维修。
这是我一看就会,一做就废的维修。 ...

这种芯片比手机好搞

网友:
还是有手艺好,又节省一大笔

网友B:
咱是修不了,也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是修不了,也修不好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是通病,楼主拿到手就知道怎么维修。
这是我一看就会,一做就废的维修。 ...

修个毛,直接几十块淘个二手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D:
直接加热可以吗??

网友E:
这芯片封装就会导致过热虚焊

计划性报废,都懂的

网友:
最近坛子里芯片级维修真不少,都是大婶

网友:
  留记号  手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个毛,直接几十块淘个二手的...

这个机器二手也得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封装就会导致过热虚焊

计划性报废,都懂的

以前就有过保断网投诉小米的,不知道后来咋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热可以吗??

不行,芯片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热可以吗??

下面打点焊油进去,融化以后轻轻震动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二手也得200多

X,渣米什么时候这么保值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渣米什么时候这么保值了?

几十块只能买8809之类的东西

网友:
经验手艺挺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