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假设我买的基准现在是准的

楼主(2024-12-10):
那么,我的两块表看来都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表笔内阻都是0.03Ω

网友:
UT61E 还是可以的。

但也可看到线性是不如 289。

网友:
测试环境因素影响也很大,加上测试操作误差反正心里不要太认真就行.

网友:
为什么准也要怀疑呢

网友:
如果对准确度要求高,即使是手持万用表,环境温度还是需要记录

网友:
看了下,基准并没有备注标定时间
即便是温度相同,电阻可能已经老化,实际阻值4位半测试数据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网友:
反正我看是不错的,看小数点后两位就够了

网友:
是不是懵圈了。。。

网友:
假设成立的话,这两块表都是不准的。
但是实际上这两块表不同的源,电压误差不到1个字,说明双源判断一致。但是你自己的这个源确和双源误差很大。。。
单单这两个表现出来的线性,都比你的基准要准,所以你的假设不成立

多看电压,少看电阻,电阻环境干扰大,电压干扰小

你这款福禄克调教的相当好了已经

网友:
UT61E的电阻档200K档误差已经达到0.1%,2M档估计也误差大,所以你调对了2V档,20V档就不好。先把电阻档调准,再调常用的档位准确度,这样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网友A:
楼主这个福禄克电阻档的各档误差差不多,而且误差方向一致,校对一下,达到优秀水准(电阻档误差不超过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福禄克电阻档的各档误差差不多,而且误差方向一致,校对一下,达到优秀水准(电阻档误差不超过0.03 ...

楼主这个基准是个人TIY卖的431+贴片电阻,稳定度、温漂很可能都不比FLK表好,信那个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基准的作者也在咸鱼卖
有一段时间他在出 这个 345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准的作者也在咸鱼卖
有一段时间他在出 这个 3457A

哈哈,有意思,估计买这个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