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动力缸做个丑陋鱼缸灯

楼主(2024-12-10):
!!!此贴使用的非隔离恒流源驱动,使用时注意人身安全!!!
建议使用隔离型LED恒流驱动器。

之前用的TB灯,标着6W其实才1W,亮度不够,还好莫斯一个月来下适应了,长了新叶子。刚好有人丢弃的T8日光灯管,捡回来弄个灯。

底板用的吊顶铝板也是捡的。

把灯条切成3串9灯,6调电压大概55V,满足驱动的要求。

驱动板完好。

串联好上电测试,非常亮。

把吊顶铝板切成合适的形状,尾巴套到DN25的PVC管子内。

套好绝缘,套进管子的样子。

测试高高度,在PVC管开槽卡住缸壁。

安装好的样子。

有点丑,好在白嫖的份上不是不可以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绝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绝缘情况

是的,用的非隔离LED驱动,隔离型的驱动在路上。

网友B:
这玩意就是隔离型驱动也不太安全,还是弄个12V电源来带吧。

网友C:
没看明白,不插水里照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不插水里照不到吗

那是倒影,看PVC开槽就2CM不到。没插到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隔离型驱动也不太安全,还是弄个12V电源来带吧。

改起来很简单啊,串改并用低压恒流不就可以了。现有驱动不支持低压最低只能48V就会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起来很简单啊,串改并用低压恒流不就可以了。现有驱动不支持低压最低只能48V就会闪烁。 ...

驱动就算是隔离型的始终还是有漏电隐患,毕竟现在的驱动集成度太高了,一旦驱动温度下降水汽很容易在电路板上凝结成水珠导致漏电,当然常见的是220那侧短路。弄个转换电源就可以远离鱼缸的水汽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就算是隔离型的始终还是有漏电隐患,毕竟现在的驱动集成度太高了,一旦驱动温度下降水汽很容易在电路 ...

整体浸泡下绝缘漆完事再不放心就罐满704硅酮橡胶和洗衣机电热水器主板一样。

网友D:
同好,我买一米灯带,用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好,我买一米灯带,用12V供电

以前也用灯带,但是穿透力太差,放弃了。

网友(2025-03-26):
妙阿,这个pvc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