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聊聊最近爆火的T21L

楼主(2024-12-10):
我一次买了两个T21L,主要是怕来回倒腾,第一个21L电池盒螺母碎了,右下角主板螺丝孔旁边钻了一下看来我是有远见的,第二个没啥毛病。
再就是校准,我在不会修老板帖子上留言可能是读取错误导致电容档移位到温度档,第二个到手后校准100K和100MV后,发现电容档又移位,可能是芯片厂或表厂故意的,你校准我捣乱,这里很好解决,校准完成后,读取24C把2002地址改成5F就恢复原有档位了,还有一点是每次进入校准会恢复以前的数据,这个挺蛋疼。
总得来说没有设备还是别校准,因为校准后需要修改24C存储芯片。
还有不会修老板的T21L是特供版本么,他的好像啥问题也没有。
我本来没想买T21L,由于出去干活需要个速度快,体积小的。
这表线性很差,27NF前端滤波电容换成1NF,尾数稳定速度很快,值得一换,换好后需要校准否则数值偏低一点点。
刚刚拆开主板给拨盘上点油,这布线没准备让你用时间长,背光灯我也懒得换了,失望。
还有别指望有跟DTM0660一样的可玩性,档位代码地址全部都变了,毫无逻辑,你如果参照0660修改数据还是省省吧。

网友A:
成神表了,人手一个

楼主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神表了,人手一个

楼主多少买的

涨价了 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神表了,人手一个

楼主多少买的

忍住...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A:
哈哈

五十=5个9.9鼠标哦

网友:
这表为什么火?

网友:
忍住,忍住,我要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五十=5个9.9鼠标哦

又想骗我花钱?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B:
你咋校准的?很多人都校准了,没听说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咋校准的?很多人都校准了,没听说移位。。。

按住功能键转到电阻档,出现版本号,再按三下,难道是我转到电阻档的原因?

网友C:
这做工看起来不行啊

网友:
设计和做工都谈不上用心,粗糙了。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看起来不行啊

是的,其他说成本还能接受但这个表盘走线真的看着就别扭.

网友:
新一代炮灰神表,比33D好多了

网友:
测电感准吗,我没有标准电感,测量一些色环和磁环有的对得上有的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住功能键转到电阻档,出现版本号,再按三下,难道是我转到电阻档的原因? ...

你这个校准方式与修大师不一样啊,他是按住function开机,24C02第七脚,厂家估意没设计为高电位防写!

网友D:
为什么玩具表还这么多销量,做工差

网友B:
我知道原因了,你通过了自检程序! 直接跳过自检就没事了。
这样也好,电阻挡少了一个电容档,变成三个功能了,按键次数可以少点了。温度挡又用不上,直接变成电容档也挺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玩具表还这么多销量,做工差

便宜大碗,很吸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原因了,你通过了自检程序! 直接跳过自检就没事了。
这样也好,电阻挡少了一个电容档,变成三个功能 ...

对呀我通过自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