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表笔断线修复

楼主(2024-12-10):
TL71表笔是187原配,卖家附带的。我原来用十五15b原装表笔,觉得已经很好了,直到用了tl71。这柔软,这质感,大爱了。

今天发现红色的一条线接万用表的一端只要朝着一个方向掰一下就可能断开!!!得了,还得败一敷tl71.。

这表笔能无痕迹修复吗?

网友:
都 TL71 了,还修什么??

直接换新就是了

网友A:
这标题起的......,
我是准备来学习一下你的修复技术的!

楼主(2025-02-24):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起的......,
我是准备来学习一下你的修复技术的!

这不就更新了

楼主:
短线修复。挑开,焊接起来。听说这个做不到原来的阻值。

楼主:
这个表笔如此修复,太丑了。

网友:
看不见 要回帖才能看见吗

网友:
两个都断了,还不如换两个4mm的枪式香蕉插头得了。

网友:
说的太对啦。

网友B:
可以修复,我修过一个,先在断线那段钻孔,把香蕉头暴力拔出来,把线穿过去,焊接,香蕉头怼回去,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我修过一个,先在断线那段钻孔,把香蕉头暴力拔出来,把线穿过去,焊接,香蕉头怼回去,完工 ...

这手艺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TL71,也应该配一付讲究的好表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我修过一个,先在断线那段钻孔,把香蕉头暴力拔出来,把线穿过去,焊接,香蕉头怼回去,完工 ...

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表笔插座从中间用刀切开,保持外壳完整(是否环切都不影响)
然后取出香蕉头,焊接,再装回去,胶粘上,完美
装不回去,那就用刀,多挖点,空间大了就能装回去了,基本能做到严丝合缝
总体肯定不如注塑的那么完美,但是已经能接受了

网友:
都是高手,这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