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温度计有使用期限吗

楼主(2024-12-10):
室内温度计最近好像有点不正常,这个没法拆。。水银温度计是不是只要不损坏就可以永久使用,为什么会失效

网友:
说不定破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网友:
这种温度计可以校正的

网友:
这不是水银,我记得是煤油。一般是胶水固定(很多甚至热熔胶),你可以稍微吹热让胶软化一下,就可以取下那个玻璃管,重新矫正位置(比如0度冰水混合物),再粘好固定

网友:
室外的有,室内的没有

网友:
红色会越来越淡,直至看不清,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叫煤油温度计,不是水银,有时候玻璃管和刻度错位了

网友A:
有个指针式的,十三四年了,温湿两指针现在一动不动了。

网友:
数字的很便宜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指针式的,十三四年了,温湿两指针现在一动不动了。

扔了就行,没得修。

网友:
应该是酒精温度计,这个一般不太准。不过便宜,换一个就是了,看样子是给小孩泡洗澡水用的。

网友:
电子的不是很普遍吗

网友:
这是煤油的,煤油挥发不出来不变质,寿命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