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更换内存条进入桌面后黑屏

楼主(2024-12-10):
论坛拍的一台笔电,更换2gb内存进入桌面后就会黑屏,但是主机还在运转,有经验的坛友知道这是咋回事儿吗?
还有在安全模式下进入桌面就没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  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  然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
不要用驱动大师这些软件安装驱动

网友:
忙拆是因为系统不行。。

网友:
最简单办法,换回原先内存,如果一切正常,说明新换的内存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这种明显是系统问题,重做就好了。

网友:
显卡支持不起来

网友:
重新更换系统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可能独显不行

网友:
主板芯片组对内存的支持有讲究的,并不是所有规格都能点亮。

网友:
我加内存遇到过相似问题,把两条内存互换插槽,就好了。供参考。

网友:
还在用DDR2的笔记本都应该退休了。

网友:
检查一下金手指干净不干净,还有就是看匹配与否。

网友:
什么笔记本?是否最大只支持到1g

网友:
内存条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还在用ddr2内存的话,可能是主板不支持这么大内存,那时间的兼容性很差的

网友:
什么笔记本?我有个G460,i3一代处理器,不支持单面颗粒的内存,2G的都能识别,4G双面都不识别开机蓝屏,后来刷了BIOS以后可以识别了!

网友:
一般多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升级BIOS试试能不能解决,参考:
联想扬天M4602d不好开机H61主板(升级BIOS解决)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0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