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进户门门锁润滑,用哪种润滑油比较好?

楼主(2024-12-10):
鲤基脂不容易干,但是气候转冷会冻住,门锁打开非常费劲,甚至打不开门锁

缝纫机油不容易冻住,但是容易干
石墨给锁芯润滑不错,但是给锁舌糊不住,容易掉下来,
所以进户门门锁用哪种润滑方案比较好呢
各位多久给门锁润滑一次呢

网友A:
有卖石墨粉的,红包买一小瓶用好久

网友:
  AZ防锈剂  红瓶 管一年   极压黑瓶 管二年

  再者就是 WD40

网友B:
用小刀刮点铅笔芯,倒在钥匙的槽里,再插入锁孔多转几下就行了。

网友C:
当然得用万能的WD40啦

网友:
现在卖锁芯的都是配的石墨粉的,也不是没道理

网友D:
缝纫机油,隔段时间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得用万能的WD40啦

国产仿制的货也不是不行,几块钱一鑵也能用很多年。

网友:
直接去修车的地方要一点废机油就可以了,涂上用纸巾再擦干净,就会有薄薄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石墨粉的,红包买一小瓶用好久

石墨粉可以润滑锁芯,润滑锁舌效果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缝纫机油,隔段时间喷一下就行了。

缝纫机油是不是不怕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刀刮点铅笔芯,倒在钥匙的槽里,再插入锁孔多转几下就行了。

+1
削钢笔芯,效果最好。

网友:
    自行车油

楼主:
自行车油和缝纫机油有区别么?

网友E:
还是铅笔芯好,用油吸灰,时间长了形成油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刀刮点铅笔芯,倒在钥匙的槽里,再插入锁孔多转几下就行了。

这办法不错,平时也是这样弄的。

网友F:
铅笔芯粉末,这个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铅笔芯粉末,这个最好

铅笔芯粉末润滑不了锁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铅笔芯好,用油吸灰,时间长了形成油泥。

气温低,油泥会凝固,开锁会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