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家的净水器坏了!显示一个扳手,拆开泵发现碳刷磨损了

楼主(2024-12-10):
家里的净水器用了5年了!今天晚上发现净水器没水了!显示一个扳手!控制板复位后发现泵不工作!测量泵不通了!拆开泵发现碳刷磨损了!换向器还很新的!清理碳粉扒拉扒拉碳刷后测试正常!先装上凑合用吧!不能没水喝呀!暂时没有合适的碳刷!不行还得买碳刷!估计还能坚持个一年半载的!

网友:
显示一个扳手

网友:
改个无刷电机

网友:
想起缝缝补补又几年

网友:
看着还可以,没有太多的碳粉

网友:
什么规格的碳刷?

网友:
拿碳刷去五金店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没有的话差不多尺寸大一丢丢也可以用,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碳刷换,几块钱

网友:
这么复杂的净水器

网友:
随便买个可以磨磨

网友:
既然是碳刷电机,通常都会留一、二对备用碳刷的。看看原始包装的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没有的话,测量一下尺寸,网上很多,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电脑板故障通常,。。不是这个问题。你看看是不是电脑版上继电器(控制泵)或者别的问题,它那个电脑版没这么高级的啊

网友:
换碳刷又能用多年了

网友:
修修又好多年

网友:
只要配件通用就不怕

网友:
不要换碳刷了 过滤器还不知道能在坚持几年不能 把碳刷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几年

网友:
看板子是高级的净水器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碳刷大部分是通用的,一般都是手电钻 电锤等有刷工具的就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