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防倒灌风机接口

楼主(2024-12-10):
前天在家烧烤,由于北风吹烟倒灌导致家里返烟,买了二个配件焊了个风机接口。

两个外径28的弯头接一截25的圆管,圆管出口向上与烟管走向平行,外面接25-38变径,接风机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原理,风机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原理,风机什么作用

看第二张照片像是风机的风管弯在烟囱里朝排出口吹风,靠风机形成的射流引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二张照片像是风机的风管弯在烟囱里朝排出口吹风,靠风机形成的射流引风 ...

对头,理解正确

网友C:
不错不错,能达到设计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能达到设计的目的

没有实操,只是设计出来了

网友D:
这个设计很有趣!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很有趣!棒棒哒!

周末测试一下

网友:
是我,我就把烟管移到背风处了

网友E:
烟管拐个方向,是不是倒灌就变成抽烟了

网友F:
出风口加个风帽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烟管拐个方向,是不是倒灌就变成抽烟了

有北风的情况下,怎么换都不行。才华燃气热水器的强排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风口加个风帽不就可以了吗?

效果不好。

网友:
哦,我们热水器出烟管是侧出风。

网友G:
这工具齐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工具齐全啊

都是工钱换工具。